求救各位大神,单片机程序缺失显示函数,如何补上 求思路

楼主(2019-12-1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sbit SPK=P2^7;

uchar code KeyPad_Chars[12][6]={"1 ","2ABC","3DEF","4GHI","5JKL","6MNO","7PQRS","8TUV","9WXYZ","*","0+","#"};//初始化键盘字库
uchar code Line1[]=" LJL'S Cellphone";//固定字符串
uchar code Line2[]="Your Key:       ";
uchar KeyNo=-1;                        //键位0~11
uchar Inner_Idx=0;                //同键位内部切换
uchar tSpan=0;                        //同键位连续按键时间间隔

/**********************毫秒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10;i++);
        }
}

/************************忙检测***********************************/
uchar Busy_Waiting()
{
        uchar lcd_status;
        RS=0;
        RW=1;
        EN=1;
        DelayMS(1);
        lcd_status=P0;
        EN=0;
        return lcd_status;
}

/************************写数据***********************************/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while((Busy_Waiting()&&0x80)==0x80);
        RS=1;RW=0;EN=0;P0=dat;EN=1;DelayMS(1);EN=0;
}

/************************写指令********************************/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
        while((Busy_Waiting()&0x80)==0x80);
        RS=0;
        RW=0;
        EN=0;
        P0=cmd;EN=1;DelayMS(1);EN=0;
}

/*****************初始化***********************************/
void Init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1);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6);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c);
        DelayMS(1);
}

/**********************键盘扫描************************************/
void Keys_Scan()
{
        P1=0x0f;                        //高四位置0
        DelayMS(1);
        switch(P1)                        //判断列
        {
                case 0x0e: KeyNo=0;break;
                case 0x0d: KeyNo=1;break;
                case 0x0b: KeyNo=2;
        }
        P1=0xf0;                        //第四位置0
        DelayMS(1);
        switch(P1)                         //根据行数加KN
        {
                case 0xe0: KeyNo+=0;break;
                case 0xd0: KeyNo+=3;break;
                case 0xb0: KeyNo+=6;break;
                case 0x70: KeyNo+=9;
        }
}

/**********************蜂鸣器**************************************/
void Beep()
{
        SPK=1;
        DelayMS(400);
        SPK=0;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Pre_KeyNo=-1;
        IE=0x82;
        TMOD=0x01;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P0=P2=0xff;
        SPK=0;
        DelayMS(10);
        Init_LCD();                        //初始化
        Set_LCD_POS(0);                //显示第一行
        for(i=0;i<16;i++)
                Write_LCD_DATA(Line1[i]);
        Set_LCD_POS(0x40);         //显示第二行
        for(i=0;i<16;i++)
                Write_LCD_DATA(Line2[i]);
        while(1)
        {
                P1=0xf0;
                if(P1!=0xf0)Keys_Scan();//按键检测
                else continue;
                if(Pre_KeyNo!=KeyNo)         //新按键判断
                {
                        Pre_KeyNo=KeyNo;
                        tSpan=0;                        //间隔请0
                        Inner_Idx=0;                   //按键内部切换清0
                        TR0=1;                                   //启动定时器
                }
                else                                          //如为同一按键
                {
                        if(tSpan<=40)
                                Inner_Idx=(Inner_Idx+1)%strlen(KeyPad_Chars[KeyNo]);        //显示下一个
                                else
                                        Inner_Idx=0;
                                tSpan=0;
                }
                Set_LCD_POS(0x4b);
                Write_LCD_DATA(KeyPad_Chars[KeyNo][Inner_Idx]);         //显示按键
                Beep();
                DelayMS(100);
        }
}

网友A:
百度一个显示函数,然后在主函数里初始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个显示函数,然后在主函数里初始化一下

调用不了,显示函数前面定义有问题

网友B:
把这个加在程序里
void Set_LCD_POS(uchar pos)
{
        Write_LCD_Command(pos|0x80);
}

网友C:
随便改的,不知是否与原作意思相同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 =P2^0;
sbit RW =P2^1;
sbit EN =P2^2;
sbit SPK=P2^7;//蜂鸣器

uchar code KeyPad_Chars[12][6]={
"1 ","2ABC","3DEF","4GHI","5JKL","6MNO","7PQRS","8TUV","9WXYZ","*","0+","#"};//初始化键盘字库
uchar code Line1[]=" LJL'S Cellphone";//固定字符串
uchar code Line2[]="Your Key:       ";
uchar KeyNo=-1;                                                        //键位0~11
uchar Inner_Idx=0;                        //同键位内部切换
uchar tSpan=0;                        //同键位连续按键时间间隔

/**********************毫秒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10;i++);
        }
}

/************************忙检测***********************************/
uchar Busy_Waiting()
{
        uchar lcd_status;
        RS=0;
        RW=1;
        EN=1;
        DelayMS(1);
        lcd_status=P0;
        EN=0;
        return lcd_status;
}
/************************写指令********************************/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
        while((Busy_Waiting()&0x80)==0x80);
        RS=0;
        RW=0;
        EN=0;
        P0=cmd;
        EN=1;
        DelayMS(1);
        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while((Busy_Waiting()&&0x80)==0x80);
        RS=1;
        RW=0;
        EN=0;
        P0=dat;
        EN=1;
        DelayMS(1);
        EN=0;
}
/*****************初始化***********************************/
void Init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1);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6);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c);
        DelayMS(1);
}

/**********************键盘扫描************************************/
void Keys_Scan()
{
        P3=0x0f;                        //高四位置0
        DelayMS(1);
        switch(P3)                        //判断列
        {
                case 0x0e: KeyNo=0;break;
                case 0x0d: KeyNo=1;break;
                case 0x0b: KeyNo=2;break;
        }
        P3=0xf0;                        //第四位置0
        DelayMS(1);
        switch(P3)                         //根据行数加KN
        {
                case 0xe0: KeyNo+=0;break;
                case 0xd0: KeyNo+=3;break;
                case 0xb0: KeyNo+=6;break;
                case 0x70: KeyNo+=9;break;
        }
}

/**********************蜂鸣器**************************************/
void Beep()
{
        SPK=1;
        DelayMS(400);
        SPK=0;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Pre_KeyNo=-1;
        IE=0x82;
        TMOD=0x01;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P0=P2=0xff;
        SPK=0;
        DelayMS(10);
        Init_LCD();                //初始化
//        Set_LCD_POS(0);            //显示第一行
        Write_LCD_Command(0x80);
        for(i=0;i<16;i++)
                Write_LCD_DATA(Line1[i]);
//        Set_LCD_POS(0x40);         //显示第二行
        Write_LCD_Command(0x80+0x40);
        for(i=0;i<16;i++)
                Write_LCD_DATA(Line2[i]);
        while(1)
        {
                P3=0xf0;
                if(P3!=0xf0)
                        Keys_Scan();//按键检测
                else continue;
                if(Pre_KeyNo!=KeyNo)//新按键判断
                {
                        Pre_KeyNo=KeyNo;
                        tSpan=0;                        //间隔请0
                        Inner_Idx=0;                   //按键内部切换清0
                        TR0=1;                                   //启动定时器
                }
                else                                          //如为同一按键
                {
                        if(tSpan<=40)
                                Inner_Idx=(Inner_Idx+1)%strlen(KeyPad_Chars[KeyNo]);//显示下一个
                        else
                        Inner_Idx=0;
                        tSpan=0;
                }
//                Set_LCD_POS(0x4b);
                Write_LCD_Command(0x80+0x40+0x09);
                Write_LCD_DATA(KeyPad_Chars[KeyNo][Inner_Idx]);//显示按键
                Beep();
                DelayMS(100);
        }
}

楼主:
谢谢大佬,我加进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