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我的单片机+LCD1602显示函数怎么编写完成?

楼主(2019-12-12):
这是我的C语言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2;
        sbit SPK = P3^7;
        //12个键盘按键字符总表
        //注意串空间应设为6字节,因为最长串为5,设为5时会使部分长串无法附带串结束标志'\0'
        uchar code KeyPad_Chars[12][6] =
        {"1 ","2ABC","3DEF","4GHI","5JKL","6MNO","7PQRS","8TUV","9WXYZ","*","0+","#"};
        uchar code Line1[] = " Mobile KeyPad  "; //固定显示字符串
        uchar code Line2[] = "KEY_CHAR:      ";
        uchar KeyNo = -1;        //键位0~11
        uchar Inner_Idx = 0;     //同键位的内部索引
        uchar tSpan = 0;         //同键位连续按键的时间间隔
// 延时
        //-----------------------------------------------------------------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 = 0; i < 50; i++);
        }
        //-----------------------------------------------------------------
        // 限于篇幅,这里省略了部分LCD显示控制函数,读者可自行补充完整.
        // uchar Get_LCD_Status()
        // void Busy_Waiting()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 void Init_LCD()
        // void Set_LCD_POS(uchar position)
        //-----------------------------------------------------------------
        //-----------------------------------------------------------------
        // 键盘矩阵扫描
        //-----------------------------------------------------------------
        void Keys_Scan()
        {
            //高四位置0,放入四行
            P1 = 0x0F; DelayMS(1);
            //按键后00001111将变成0000XXXX,X中1个为0,3个仍为1
            //判断按键发生于0~3列中的哪一列
            switch (P1)
    {
              case 0x0E: KeyNo = 0; break;
              case 0x0D: KeyNo = 1; break;
              case 0x0B: KeyNo = 2; break;
            }
            //低四位置0,放入四列
            P1 = 0xF0; DelayMS(1);
            //按键后11110000将变成XXXX0000,X中1个为0,3个仍为1
            //对0~3行分别附加起始值0,4,8,12
            switch (P1)
            {
              case 0xE0: KeyNo += 0; break;   //此行可省,这里为了对称而保留
              case 0xD0: KeyNo += 3; break;
              case 0xB0: KeyNo += 6; break;
              case 0x70: KeyNo += 9;
            }
        }
        //-----------------------------------------------------------------
        // 蜂鸣器
        //-----------------------------------------------------------------
        void Beep()
        {
          uchar i;
          for(i = 0; i < 60; i++)
          {
            SPK = !SPK; DelayMS(1);
          }
          SPK = 1;
          DelayMS(100);
        }
        //-----------------------------------------------------------------
        // 定时器0跟踪同位按键的时间间隔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H0 = -50000  / 256;
          TL0 = -50000  % 256;
          //tSpan最大值限制在41及即以上即可
          //不加限制时会使某次较长的延时累加超过255后,累加又从0开始
          //而程序判断时它可能刚好还在40以内,
          //从而导致较长的延时却被误断为较短的延时
          if (tSpan < 50 ) tSpan++; else TR0 = 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i,Pre_KeyNo = -1;
          IE = 0x82;
          TMOD = 0x01;
          TH0 = -50000  / 256;
          TL0 = -50000  % 256;
          P0 = P2 = 0xFF;
          DelayMS(10);
          Init_LCD();                        //初始化
          Set_LCD_POS(0);                    //显示第一行
          for(i = 0; i < 16; i++)
            Write_LCD_DATA(Line1[ i]);
          Set_LCD_POS(0x40);                 //显示第二行
  for(i = 0; i < 16; i++)
            Write_LCD_DATA(Line1);
          Set_LCD_POS(0x40);                 //显示第二行
          for(i = 0; i < 16; i++)
            Write_LCD_DATA(Line2);
          while(1)
          {
              P1 = 0xF0;
              //有键按下则扫描,否则不作任何处理
              if(P1 != 0xF0) Keys_Scan(); else continue;
              if (Pre_KeyNo != KeyNo)         //按下新按键
              {
                Pre_KeyNo = KeyNo;
                tSpan = 0;                   //时间间隔归0
                Inner_Idx = 0;               //按键内部索引归0
                TR0 = 1;                      //按下新按键时启动计时
              }
              else                            //否则按下的是相同位置按键
              {
                //同位按键时间间隔在50ms×40=2s以内则认为是连续按键
                //否则按键内字符索引归0
                if (tSpan <= 40)
                Inner_Idx = (Inner_Idx + 1) % strlen(KeyPad_Chars[KeyNo]);
                else
                Inner_Idx = 0;
                tSpan = 0;
              }
              Set_LCD_POS(0x4B);
              Write_LCD_DATA(KeyPad_Chars[KeyNo][Inner_Idx]); //显示按键字符
      Beep();
              DelayMS(400);
          }
        }

当中出现的遗漏:

编译之后出现的错误:

这是我的部分电路图: 2RVO3BOAHFPH(`JTDA9M(]4.png

求大神帮我解决!!!!!!!!!

网友A:
你是忙KEY派来的逗13么 ,这么大段空白程序也不写明接口就让人填空

网友B(2020-06-24):
   uchar code KeyPad_Chars[12][6] =
        {"1 ","2ABC","3DEF","4GHI","5JKL","6MNO","7PQRS","8TUV","9WXYZ","*","0+","#"};这一句是啥意思呀,有人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