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赐教一下关于MCP3421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9-12-12):
简单描述一下我遇到的问题:了解到MCP3421是一块精度很高的AD,而且利用I2C通信。所以想用32做一个简单表头。

搭建AD部分电路,我用的是官方应用电路:
然后接入到stm32f103c8的PB6,PB7。也就是I2C1接口。但是程序是模拟I2C(因为网上例程基本上都用模拟I2C),也就是我并没有用到硬件I2C。
烧写程序过后,无论仿真查看变量值还是实际显示,都为0。读不到电压值。想问问大佬问题出在哪呢,是I2C接口吗,还是另有原因?
附上我的程序:

"mcp.h"

#ifndef __MCP_H
#define __MCP_H

#include "sys.h"

#define IIC_SCL_PORT              GPIOB
#define IIC_SCL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IIC_SCL_PIN               GPIO_Pin_6

#define IIC_SDA_PORT              GPIOB
#define IIC_SDA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IIC_SDA_PIN               GPIO_Pin_7

#define MCP3421_12AD 0x80
#define MCP3421_14AD 0x84
#define MCP3421_16AD 0x88
#define MCP3421_18AD 0x8c

//IO方向设置
#define SDA_IN()  {GPIOB->CRL&=0X0FFFFFFF;GPIOB->CRL|=8<<8;}
#define SDA_OUT() {GPIOB->CRL&=0X0FFFFFFF;GPIOB->CRL|=3<<8;}

//IO操作函数
#define Set_IIC_SCL  {GPIO_SetBits(IIC_SCL_PORT,IIC_SCL_PIN);}
#define Clr_IIC_SCL  {GPIO_ResetBits(IIC_SCL_PORT,IIC_SCL_PIN);}
#define Set_IIC_SDA  {GPIO_SetBits(IIC_SDA_PORT,IIC_SDA_PIN);}
#define Clr_IIC_SDA  {GPIO_ResetBits(IIC_SDA_PORT,IIC_SDA_PIN);}
#define READ_SDA    (GPIO_ReadInputDataBit(IIC_SDA_PORT, IIC_SDA_PIN))

//IIC所有操作函数
void IIC_Init(void);                //初始化IIC的IO口
void IIC_Start(void);                                //发送IIC开始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发送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IIC发送一个字节
u8 IIC_Read_Byte(void);//IIC读取一个字节
u8 IIC_Wait_Ack(void);                                 //IIC等待ACK信号
void IIC_Ack(void);                                        //IIC发送ACK信号
void IIC_NAck(void);                                //IIC不发送ACK信号
float READ_MCP3421(void);
void WRITE_MCP3421(unsigned char wr_data);
u32 Read_Mcp3421_Data(void);
void IIC_Write_One_Byte(u8 daddr,u8 addr,u8 data);
u8 IIC_Read_One_Byte(u8 daddr,u8 addr);
u32 Get_Adc(void);

extern unsigned long int elech;
extern unsigned long int elecl;
extern unsigned long int elecm;
extern unsigned long int mcp_busy;

void IIC_Delay(void);
void IIC_Start_Test(void);

#endif

"mcp.c"
#include "mcp.h"

void IIC_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75;i++)
        {

        }
}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IC_SCL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IC_SCL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IC_SDA_PIN;
        GPIO_Init(IIC_SDA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Set_IIC_SCL;
        Set_IIC_SDA;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Set_IIC_SDA;
        Set_IIC_SCL;
        IIC_Delay();
        Clr_IIC_SDA;//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IIC_Delay();
        Clr_IIC_SCL;//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Clr_IIC_SCL;
        Clr_IIC_SDA;//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IIC_Delay();
        Set_IIC_SCL;
        IIC_Delay();
        Set_IIC_SDA;//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IIC_Delay();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nsigned char i=2;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Set_IIC_SDA;
        IIC_Delay();
        Set_IIC_SCL;
        IIC_Delay();

  while(i--)
                 {
                        if(READ_SDA==1)
                                        {
                                        Clr_IIC_SCL;
                                        IIC_Delay();
                                         Set_IIC_SCL;
                                        IIC_Delay();
                                        }
                        else
                                goto loop;
                        }
loop:
  Clr_IIC_SCL;
  IIC_Delay();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Clr_IIC_SCL;
        SDA_OUT();
        Clr_IIC_SDA;
        IIC_Delay();
        Set_IIC_SCL;
        IIC_Delay();
        Clr_IIC_SCL;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Clr_IIC_SCL;
        SDA_OUT();
        Set_IIC_SDA;
        IIC_Delay();
        Set_IIC_SCL;
        IIC_Delay();
        Clr_IIC_SCL;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for(t=0;t<8;t++)
    {
                Clr_IIC_SCL;
                IIC_Delay();
                if (txd&0x80)         Set_IIC_SDA
                else Clr_IIC_SDA;
        txd<<=1;
                IIC_Delay();
                Set_IIC_SCL;
                IIC_Delay();

    }
        Clr_IIC_SCL;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IIC_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receive<<=1;
                Clr_IIC_SCL;
                IIC_Delay();
                Set_IIC_SCL;
                IIC_Delay();
        if(READ_SDA)
                {
                        receive |= 0x01;
        }
                else
                {
                        receive &= 0xfe;
                }
    }

        Clr_IIC_SCL;
    return receive;
}

/*******************************************************************
wr_data:MCP3421_12AD 采用12位AD
wr_data:MCP3421_14AD 采用14位AD
wr_data:MCP3421_16AD 采用16位AD
wr_data:MCP3421_18AD 采用18位AD
********************************************************************/
void WRITE_MCP3421(unsigned char wr_data)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d0);//写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wr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float READ_MCP3421(void)
{
        unsigned long int elech;
        unsigned long int elecm;
        unsigned long int elecl;
        unsigned long int AD_B_Result;
        float AD_F_Result=0.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d1);//读
        IIC_Wait_Ack();
        elech=(long int)IIC_Read_Byte();
        IIC_Ack();
        elecm=(long int)IIC_Read_Byte();
        IIC_Ack();
        elecl=(long int)IIC_Read_Byte();
        IIC_NAck();
        IIC_Stop();
        AD_B_Result=(elech<<16)|(elecm<<8)|(elecl);
        AD_B_Result=AD_B_Result&0x01ffffff;
        AD_F_Result=(float)((float)(2.048/131072)*((float)AD_B_Result));
        return AD_F_Result;
}

最后在我的main函数里面
int main(void)
{
float Vrm = 0.0;
char DisBuf[200];
IIC_Init();
while(1)
{
         WRITE_MCP3421(MCP3421_18AD);
            Vrm=READ_MCP3421();
                   IIC_Delay();
        printf(" | V:%4.2f | \r\n",Vrm);
         sprintf(DisBuf,"% 4.2f",Vrm);
LCD_ShowString(110,270, (u8*)DisBuf,DARKBLUE);
}
}

这里用了printf函数,网上有资料说不用在I2C通信时使用这个函数,所以我注释了过后再运行查找变量,或者就是更改另一种显示方法,始终都是读不到电压值的。求大佬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楼主:
突然想起来这个初始化程序好像也是在51论坛里面看到的,他们也确实能用啊!

网友A:
这个IC的IIC地址并不是固定的,是根据IC上丝印来决定的
每一批出厂的IC的IIC地址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用别人的代码就不一定行,要看你手头上IC的丝印来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C的IIC地址并不是固定的,是根据IC上丝印来决定的
每一批出厂的IC的IIC地址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用 ...

噢噢噢噢,十分谢谢,我以为器件出厂默认都是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C的IIC地址并不是固定的,是根据IC上丝印来决定的
每一批出厂的IC的IIC地址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用 ...

我看了下我这个是默认丝印是000,那么问题应该不在这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我这个是默认丝印是000,那么问题应该不在这对吧?

那就不知道了,我是用汇编的,C语言是真心看不明白

网友B:
每一批出厂的IC的IIC地址都是不一样,用别人的代码就不一定行,要看你的IC的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我是用汇编的,C语言是真心看不明白

噢噢噢噢,麻烦了,非常感谢

楼主:
还有大佬赐教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噢噢噢,麻烦了,非常感谢

其实这IC没有那么难操作的,就数据处理不太好处理,用C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你可以先写一个专门验证的函数,功能也不要太多就,就写入和读取功能验证而已,只要能正常写入和读取,器件就会有应答信号,其它的再慢慢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IC没有那么难操作的,就数据处理不太好处理,用C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你可以先写一个专门验证的 ...

好,那我先单独做试试,实在是非常感谢

网友C:
代码就懒得看了,实话说MCP3421我正好做过,你首先确定你的I2C通了没有,上电有默认设置,你先读一个字节看对不对,读写地址别搞错了,D0  D1,

网友D(2020-09-24):
MCP3421不兼容3.3V呀,要把MCP3421电源换成3.3V

网友E(2021-04-20):
哎,只会汇编,咋办?
板凳,瓜子,啤酒。

网友F(2022-04-01):
引用 网友D:
MCP3421不兼容3.3V呀,要把MCP3421电源换成3.3V

网友F:
引用 网友D:
MCP3421不兼容3.3V呀,要把MCP3421电源换成3.3V

支持的,官方手册是2.7-5.5V!

网友G:
高手在民间

网友E(2024-01-13):
我是只读了第一个字节,后面就读不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配置16位,18位,14位都是这样。。应答程序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是只读了第一个字节,后面就读不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配置16位,18位,14位都是这样。。应答程序应该 ...

每读取完一个字节的数据,就要应答一次
读取完所有的数据,就要发送一个不应答信号和一个停止信号,不然数据容易乱
要严格按照时序图上的来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每读取完一个字节的数据,就要应答一次
读取完所有的数据,就要发送一个不应答信号和一个停止信号,不然数 ...

谢谢,不是应答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接收数据前需要先拉低数据位,或者说先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