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1602,中断函数内显示函数无显示内容

楼主:
中断内为void string(uchar ad,uchar *s){
        write_command(ad);
        while(*s>0)
        {
                write_data(*s++);
        }
}
1602显示函数
该函数在主程序中能够完成显示功能
但在中断内会得到图片中断后的效果
求大佬解答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ctime=P3^2;//ía2¿ÖD¶Ï0,ê±¼äD£×¼
sbit s_alarm=P3^3;//ía2¿ÖD¶Ï1£¬ÄÖÖóé趨
//Îå¸ö°′¼üμíμçÆ½óDD§,éÏÏÂ×óóò è·èÏ 1234 0

void lcd_initial(void);
void lcd_initial2(void);
void check_busy(void);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void string(uchar ad,uchar*s);
void delay(uint);
int read_keys(void);
void c_string(uchar ad,uchar s);
void write_time(void);

struct xwei
{
        uchar x_address;//ÏÔê¾ÆáμÄμØÖ·
        uchar* zhi;//Ö¸Ïò′«μYÖμμÄÖ¸Õë
}wei[2][8];

uchar code mdays[12]={31,29,31,30,31,30,31,31,30,31,30,31};
uchar code weeks[7][5]={"Mon","Tues","Wed","Thur","Fri","Sat","Sun"};
uchar code tab1[]={"    -  -   "};
uchar code tab2[]={"  :  :    T=  "};
uchar second[3]={53,57};//¼Ç¼s//ËùóDêyÖμ¾ùòÔASCIIÖμ±íê¾
uchar minute[3]={53,57};//¼Ç¼min
uchar hour[3]={50,51};//¼Ç¼h
uchar day[3]={51,49};//¼Ç¼èÕ
uchar month[3]={49,50};//¼Ç¼ÔÂ
uchar year[5]={50,48,49,56};//¼Ç¼Äê
uchar week=7;//¼Ç¼DÇÆú¼¸
uchar x=0,y=0;//1a±êλÖÃ
uchar pFlag=1;
uint timer=0;//ÖD¶Ï¼Ç¼±äá¿
int  B_state_tag=-1;//°′¼ü×′쬱ê¼Çλ

void timer1() interrupt 1 using 0//»ù±¾ê±Öó
{
        timer++;
        if(timer==10000)
        {
                timer=0;
                second[1]++;
                if(second[1]%58==0)
                {
                        second[1]=48;
                        second[0]++;
                        if(second[0]%54==0)
                        {
                                second[0]=48;
                                minute[1]++;
                        }
                }
                if(minute[1]%58==0)
                {
                        minute[1]=48;
                        minute[0]++;
                        if(minute[0]%54==0)
                        {
                                minute[0]=48;
                                hour[1]++;
                        }
                }
                if(hour[1]%58==0)
                {
                        hour[1]=48;
                        hour[0]++;
                }
                if(hour[0]%50==0&&hour[1]%52==0)
                {
                        hour[0]=48;
                        hour[1]=48;
                        day[1]++;
                        week++;
                        if(week==8)
                                week=1;
                }
                if(day[1]%58==0)
                {
                        day[1]=48;
                        day[0]++;
                }
                if((day[0]==((mdays[month[1]-48+(month[0]-48)*10-1]/10+48)))&&day[1]%((mdays[month[1]-1-48+(month[0]-48)*10]%10+48))==1)
                {
                        day[1]=49;
                  day[0]=48;
                        month[1]+=1;
                }
                if(month[1]==58)
                {
                        month[1]=48;
                        month[0]+=1;
                }
                if(month[0]==49&&month[1]==51)
                {
                        month[1]=49;
                  month[0]=48;
                        year[3]++;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1//ê±¼äD£×¼
{
        TR0=0;
        pFlag=1;
        //lcd_initial2();
        delay(1);
        x=0;
        y=0;
        while(pFlag)
        {
                while(read_keys()==-1);//μè′y°′¼ü°′ÏÂ
                B_state_tag=read_keys();
                x=B_state_tag-1;//éÏϰ′¼üÑ¡ÔñèÕÆú»òÕßê±¼ä
                while(pFlag)//°′¼üóëÏÔê¾Æá2ù×÷
                {
                        while(read_keys()==-1);
                        B_state_tag=read_keys();//¶áè¡°′¼üÖμ
                        while(read_keys()!=-1);
                        switch(B_state_tag)
                        {
                                case 1://éÏ
                                {

                                }break;
                                case 2://ÏÂ
                                {

                                }break;
                                case 3://×ó
                                {
                                        if(y==0)//Ôúμúò»áDÔòÖ±½ó·μ»Ø
                                                break;
                                        y--;

                                }break;
                                case 4://óò
                                {
                                        if(y==7)//Ôú×îoóò»áDÔòÖ±½ó·μ»Ø
                                                break;
                                        y++;

                                }break;
                                case 0://è·èÏ
                                {
                                        pFlag=0;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read_keys()!=-1);
                }
        }
        TR0=1;
}
void int1() interrupt 2//1|ÄüÑ¡Ôñ
{

}
//Ïμí3ê±ÖóÎa12MHZ
void main()
{
        lcd_initial();

        EA=1;
        //ê1Äü¶¨ê±Æ÷ÖD¶Ï2¢¿aÆô¶¨ê±Æ÷
        ET0=1;
        TR0=1;
        //ê1Äüὸöía2¿ÖD¶Ï2¢½«Æäé趨ÎaìøÑØ′¥·¢
        EX0=1;
        IT0=1;
        EX1=1;
        IT1=1;

        //ê1óö¨ê±Æ÷0£¬×ö¼ÆêyÆ÷
        TMOD=0x02;
        TH0=0x9C;//100us ÖD¶Ïò»′Î
        TL0=0x9C;

        P1=0xff;//¶áè¡°′¼ü£¬ÏèD′èë
        string(0x80,tab1);
        string(0xc0,tab2);
        while(1)
        {
                write_time();
        }
}
//1602 oˉêy
void check_busy(void)
{
        uchar dt;
        do
        {
                dt=0xff;
                E=0;
                RS=0;
                RW=1;
                E=1;
                dt=out;
        }while(dt&0x80);
        E=0;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
        check_busy();
        E=0;
        RS=0;
        RW=0;
        out=com;
        E=1;
        _nop_();
        E=0;
        delay(1);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check_busy();
        E=0;
        RS=1;
        RW=0;
        out=dat;
        E=1;
        _nop_();
        E=0;
        delay(1);
}
void lcd_initial(void)
{
        write_command(0x38);
        _nop_();
        write_command(0x0e);
        _nop_();
        write_command(0x06);
        _nop_();
        write_command(0x01);
        delay(1);
        //ÏÔê¾ÆáéÏμØÖ·,±äá¿μØÖ·
          wei[0][0].x_address=0x80;
        wei[1][0].x_address=0xc0;
                wei[0][1].x_address=0x81;
        wei[1][1].x_address=0xc1;
                wei[0][2].x_address=0x82;
        wei[1][2].x_address=0xc3;
                wei[0][3].x_address=0x83;
        wei[1][3].x_address=0xc4;
                wei[0][4].x_address=0x85;
        wei[1][4].x_address=0xc6;
                wei[0][5].x_address=0x86;
        wei[1][5].x_address=0xc7;
                wei[0][6].x_address=0x88;
        wei[1][6].x_address=0xc9;
                wei[0][7].x_address=0x89;

        wei[0][0].zhi=&year[0];
        wei[0][1].zhi=&year[1];
        wei[0][2].zhi=&year[2];
        wei[0][3].zhi=year+3;

        wei[0][4].zhi=month;
        wei[0][5].zhi=month+1;

        wei[0][6].zhi=day;
        wei[0][7].zhi=day+1;

        wei[1][0].zhi=hour;
        wei[1][1].zhi=hour+1;

        wei[1][2].zhi=minute;
        wei[1][3].zhi=minute+1;

        wei[1][4].zhi=second;
        wei[1][5].zhi=second+1;
}
void lcd_initial2(void)
{
        write_command(0x38);
        _nop_();
        write_command(0x0e);
        _nop_();
        write_command(0x06);
        _nop_();
        write_command(0x01);
        delay(1);
        write_time();
        delay(5);
        write_command(0x00);
        delay(2);
}
void string(uchar ad,uchar *s)
{
        write_command(ad);
        while(*s>0)
        {
                write_data(*s++);
        }
}
void c_string(uchar ad,uchar *s)
{
        write_command(ad);
  write_data(*s);
}

int read_keys(void)
{
        switch(P1)
        {
                case 247 :return  1;
                case 239 :return  2;
                case 223 :return  3;
          case 191 :return  4;
          case 127 :return  0;
          default  :return -1;
        }
}
void delay(uint j)
{
        uchar i=250;
        for(;j>0;j--)
        {
                while(--i);
                i=249;
                while(--i);
                i=250;
        }
}
void write_time(void)
{
        string(0x80,year);
        string(0x85,month);
        string(0x88,day);
        string(0xC0,hour);
        string(0xC3,minute);
        string(0xC6,second);
        string(0xC9,weeks[week-1]);
}

中断前

中断前

中断后

中断后

网友A(2019-12-12):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ctime=P3^2;
sbit s_alarm=P3^3;

void lcd_initial(void);
void lcd_initial2(void);
void check_busy(void);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void string(uchar ad,uchar*s);
void delay(uint);
int read_keys(void);
void c_string(uchar ad,uchar s);
void write_time(void);

struct xwei
{
        uchar x_address;
        uchar* zhi;
}wei[2][8];

uchar code mdays[12]={31,29,31,30,31,30,31,31,30,31,30,31};
uchar code weeks[7][5]={"Mon","Tues","Wed","Thur","Fri","Sat","Sun"};
uchar code tab1[]={"    -  -   "};
uchar code tab2[]={"  :  :    T=  "};
uchar second[3]={53,57};
uchar minute[3]={53,57};
uchar hour[3]={50,51};
uchar day[3]={51,49};
uchar month[3]={49,50};
uchar year[5]={50,48,49,56};
uchar week=7;
uchar x=0,y=0;
uchar pFlag=1;
uint timer=0;
int  B_state_tag=-1;

void timer1() interrupt 1 using 0
{
        timer++;
        if(timer==10000)
        {
                timer=0;
                second[1]++;
                if(second[1]%58==0)
                {
                        second[1]=48;
                        second[0]++;
                        if(second[0]%54==0)
                        {
                                second[0]=48;
                                minute[1]++;
                        }
                }
                if(minute[1]%58==0)
                {
                        minute[1]=48;
                        minute[0]++;
                        if(minute[0]%54==0)
                        {
                                minute[0]=48;
                                hour[1]++;
                        }
                }
                if(hour[1]%58==0)
                {
                        hour[1]=48;
                        hour[0]++;
                }
                if(hour[0]%50==0&&hour[1]%52==0)
                {
                        hour[0]=48;
                        hour[1]=48;
                        day[1]++;
                        week++;
                        if(week==8)
                                week=1;
                }
                if(day[1]%58==0)
                {
                        day[1]=48;
                        day[0]++;
                }
                if((day[0]==((mdays[month[1]-48+(month[0]-48)*10-1]/10+48)))&&day[1]%((mdays[month[1]-1-48+(month[0]-48)*10]%10+48))==1)
                {
                        day[1]=49;
                  day[0]=48;
                        month[1]+=1;
                }
                if(month[1]==58)
                {
                        month[1]=48;
                        month[0]+=1;
                }
                if(month[0]==49&&month[1]==51)
                {
                        month[1]=49;
                  month[0]=48;
                        year[3]++;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1
{
        TR0=0;
        pFlag=1;

        delay(1);
        x=0;
        y=0;
        while(pFlag)
        {
                while(read_keys()==-1);
                B_state_tag=read_keys();
                x=B_state_tag-1;
                while(pFlag)
                {
                        while(read_keys()==-1);
                        B_state_tag=read_keys();
                        while(read_keys()!=-1);
                        switch(B_state_tag)
                        {
                                case 1:
                                {

                                }break;
                                case 2:
                                {

                                }break;
                                case 3:
                                {
                                        if(y==0)
                                                break;
                                        y--;

                                }break;
                                case 4:
                                {
                                        if(y==7)
                                                break;
                                        y++;

                                }break;
                                case 0:
                                {
                                        pFlag=0;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read_keys()!=-1);
                }
        }
        TR0=1;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
//?μí3ê±?ó?a12M
void main()
{
        lcd_initial();

        EA=1;

        ET0=1;
        TR0=1;

        EX0=1;
        IT0=1;
        EX1=1;
        IT1=1;

        TMOD=0x02;
        TH0=0x9C;
        TL0=0x9C;

        P1=0xff;
        string(0x80,tab1);
        string(0xc0,tab2);
        while(1)
        {
                write_time();
        }
}
//1602 oˉ
void check_busy(void)
{
        uchar dt;
        do
        {
                dt=0xff;
                E=0;
                RS=0;
                RW=1;
                E=1;
                dt=out;
        }while(dt&0x80);
        E=0;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
        check_busy();
        E=0;
        RS=0;
        RW=0;
        out=com;
        E=1;
        _nop_();
        E=0;
        delay(1);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check_busy();
        E=0;
        RS=1;
        RW=0;
        out=dat;
        E=1;
        _nop_();
        E=0;
        delay(1);
}
void lcd_initial(void)
{
        write_command(0x38);
        _nop_();
        write_command(0x0e);
        _nop_();
        write_command(0x06);
        _nop_();
        write_command(0x01);
        delay(1);

          wei[0][0].x_address=0x80;
        wei[1][0].x_address=0xc0;
                wei[0][1].x_address=0x81;
        wei[1][1].x_address=0xc1;
                wei[0][2].x_address=0x82;
        wei[1][2].x_address=0xc3;
                wei[0][3].x_address=0x83;
        wei[1][3].x_address=0xc4;
                wei[0][4].x_address=0x85;
        wei[1][4].x_address=0xc6;
                wei[0][5].x_address=0x86;
        wei[1][5].x_address=0xc7;
                wei[0][6].x_address=0x88;
        wei[1][6].x_address=0xc9;
                wei[0][7].x_address=0x89;

        wei[0][0].zhi=&year[0];
        wei[0][1].zhi=&year[1];
        wei[0][2].zhi=&year[2];
        wei[0][3].zhi=year+3;

        wei[0][4].zhi=month;
        wei[0][5].zhi=month+1;

        wei[0][6].zhi=day;
        wei[0][7].zhi=day+1;

        wei[1][0].zhi=hour;
        wei[1][1].zhi=hour+1;

        wei[1][2].zhi=minute;
        wei[1][3].zhi=minute+1;

        wei[1][4].zhi=second;
        wei[1][5].zhi=second+1;
}
void lcd_initial2(void)
{
        write_command(0x38);
        _nop_();
        write_command(0x0e);
        _nop_();
        write_command(0x06);
        _nop_();
        write_command(0x01);
        delay(1);
        write_time();
        delay(5);
        write_command(0x00);
        delay(2);
}
void string(uchar ad,uchar *s)
{
        write_command(ad);
        while(*s>0)
        {
                write_data(*s++);
        }
}
void c_string(uchar ad,uchar *s)
{
        write_command(ad);
  write_data(*s);
}

int read_keys(void)
{
        switch(P1)
        {
                case 247 :return  1;
                case 239 :return  2;
                case 223 :return  3;
          case 191 :return  4;
          case 127 :return  0;
          default  :return -1;
        }
}
void delay(uint j)
{
        uchar i=250;
        for(;j>0;j--)
        {
                while(--i);
                i=249;
                while(--i);
                i=250;
        }
}
void write_time(void)
{
        string(0x80,year);
        string(0x85,month);
        string(0x88,day);
        string(0xC0,hour);
        string(0xC3,minute);
        string(0xC6,second);
        string(0xC9,weeks[week-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