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模块上位机问题,求救

楼主(2019-12-12):
指纹模块上位机问题,求救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问题,能否发一下程序,看图片还真不好说

网友B:
你好!
你是要问什么问题,指纹模块具体什么型号?
以前做过指纹考勤系统,上位机控制界面和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问题,能否发一下程序,看图片还真不好说

就是直接用烧写器跟模块相连,然后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是要问什么问题,指纹模块具体什么型号?
以前做过指纹考勤系统,上位机控制界面和实物

as608,直接用烧写器跟指纹模块相连,然后用上位机检测。然后就出现了上位机出现了 生成指定文件失败

网友C(2021-04-29):
你们有指纹考勤系统的实物与上位机吗

网友C:
现成的实物与上位机

网友D(2021-12-30):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呀,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