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热水壶拆机与维修

楼主(2019-12-12):
      所有家电只有电热水壶最好修了
      就目前市场上那种烧开断电的热水壶,因为是靠烧开的水产生的水蒸气进入握把,使金属弹片开关受热变形,从而断开电源。因为长时间在潮湿环境,弹片开关容易生锈,过着线路接头生锈导致不能正常使用。

    拆之前先记得测试底座的好坏,一般都是底座接触不良。
      一般常见维修:拆开壶盖(将壶盖活动轴像两边轻轻波动就可拆下,拧下壶盖下面的螺丝),拧开握把的外壳,(靠近底部有螺丝),查看开关下面的弹片开关的接触点,一般是生锈或者触点氧化,稍微打磨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特殊的是底座的弹片开关(对,底部也有弹片开关),这个是防止干烧的,但是时间长了也容易因为靠近发热圈,受热变形,如果变形了需要打胶修正一下,用ab胶效果比较好,不要用硅胶一类的热熔胶。

网友A:
绝大部分ab胶不耐热,我亲身经历AB胶粘的铝杆抄网在爆太阳下胶熔化!最好用环氧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