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野生黑科技,分分钟教你自制最skr的全向麦熊战车!

楼主(2019-12-13):
## 制作麦克纳姆轮

首先你要准备好如下材料和工具:
材料:
  • 26mm长标准大头针,每个轮子需要9枚,共36枚;
  • 3D打印麦轮零件(包含大轮和从动轮)
  • 9mm热缩管

工具:
  • 热风枪
  • 502胶水
  • 美工刀
  • 镊子

1、将麦轮模型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每个轮子由1个大轮与9个从动轮组成。左旋与右旋模型各打印两个,从动轮左右通用打印4×9=36个

2、①将热缩管裁剪至适当长度套在小从动轮上,②用镊子夹住使用热风枪加热热缩管,使热缩管受热缩紧,③最后使用美工刀将边缘多余部分热缩管割掉。

3、用大头针穿过从动轮并固定在大轮上,确保足够顺滑即可,

4、重复上述步骤,麦克纳姆轮就制作完成啦!

5、接下来是制作麦轮战车底盘。用塑料销钉和电机固定座将4个N20减速电机分别固定在激光切割的木板底盘上,将麦轮安装在电机轴上,如图6所示,底盘就完成啦。

## 制作麦克纳姆轮战车

接下来就要开始制作麦轮战车了。你要准备好如下材料和工具:

  • Arduino核心控制板Athena×1
  • 电机驱动×2
  • 超声波模块×1
  • 3.7V锂电池×1
  • 麦轮战车底盘
  • 激光切割木板结构件
  • 杜邦线导线若干
  • 铜柱螺丝若干
  • 塑料销钉若干

工具:
  • 电烙铁

1、首先将电机与电机驱动之间焊接好导线,并将各电机信号线以及电源线用杜邦线母头引出待用,

2、准备好前挡板与电池仓挡板以及固定件

前挡板与固定件
电池仓挡板与固定件
3、安装好电池仓与前挡板。

4、将Arduino核心板固定好后,将底板引出信号线与电源线接好。共8根信号线控制4个电机的正反转

5、将超声波模块和固定座固定好后装在小车上。适当移动电池与零件位置,将小车重心保持在小车中间位置,至此,麦克纳姆轮小车就完成啦!完成后的麦轮战车,是不是还有点萌呢?

其实我还能换头像呢,分分钟换个skr skr的头像!

## 麦克纳姆轮战车电路

此小车采用的是捣鼓车间出品的Athena核心控制板,自带传感器接口与蓝牙接口,可以满足大部分项目需求。

Athena核心控制板

我们知道Arduino不管是UNO还是Nano,都只有6个PWM口(3、5、6、9、10、11),没法实现8个电机的调速,MEGA2560有8个以上的PWM口,但是体积过大,不适合该项目,我在引脚分配上做出了调整,使用4个PWM与4个数字口就可以实现4个电机的调速,我们知道PWM简而言之就是数字口的占空比,当一个引脚为低电平,一个输出PWM信号时,可以调节速度为0~255,255为最快。经过试验,一个引脚为高电平时,一个输出PWM信号时,调节速度也是0~255,区别就是255是停止,PWM输出0时为最快。这样,只需要在程序中调节PWM的参数与数字口的输出,就可以控制电机的速度与旋转方向了。调速说明如表1所示。
表1:调速说明
直流电机
旋转方式
IN1(PWM)
IN2
IN3(PWM)
IN4
Motor-A
正转(调速)
1/PWM
0

反转(调速)
PWM/0
1

待机
0
0

刹车
1
1

Motor-B
正转(调速)

1/PWM
0

反转(调速)

PWM/0
1

待机

0
0

刹车

1
1
注:表中“1”代表高电平;“0”代表低电平;“PWM”代表调制脉宽波。IN1、IN2控制电机A;IN3、IN4控制电机B。
有了Athena核心控制板的介绍和PWM调速说明,整个麦轮战车的电路原理图就很简单啦。

## 麦克纳姆轮控制程序

麦克纳姆轮与普通轮子的区别在于麦克纳姆轮旋转时,由于存在斜向的从动轮,会同时产生一个斜向的力,当我们控制轮子旋转的速度与方向时,将斜向的力增强或抵消,从而实现小车的全向移动。可以完成横移、斜方向移动等普通小车无法完成的高难度动作。

麦轮战车采用手机App遥控的方式来进行操作,手机端控制采用的是“可控Ctrl”App(App作者个人网站:wwwpengzhihuixyz),可在腾讯应用宝下载。手机与战车之间通过蓝牙通信,手机端通过摇杆控制小车的全向移动。
麦轮战车下位机端的编程思路是:摇杆通过蓝牙返回Joy_x与Joy_y两个变量,最大为1,最小为-1,两坐标遍历半径为1的圆内,程序中有8个方向移动的子程序,程序思路是摇杆半径大于0.5以后,开始判断属于哪个范围内,并执行相对应的子程序。最开始采用的是判断坐标范围,发现效果并不理想。最终采用通过Y/X计算tan值大小与Joy_x与Joy_y构成坐标的象限,计算出所在的区域,这样的方法在内圆内不作执行指令,方便操作。另外可以将整周的圆八等分,算法简洁可靠。摇杆部分算法如图19所示,完整程序详见附件。

至此,完整的麦轮战车就完成啦!!!

网友A:
图片打不开,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