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改一下C51单片机编码收发程序

楼主:
求助高手帮忙改一下程序  本人太菜了  改不出来 (功能要求:当K1按下,单片机U1的程序通过编码发送到U2,当U2接收到编码 LED亮,K1断开LED灭。)现在是K1按下LED亮  松开K1按键LED不灭灯 。下面程序是齐全的不用下载可以的。

/*红外发射编码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ir=P1^3;
sbit k1=P2^1;

unsigned int count, set_count;
bit irflag,keyflag;
unsigned char irsys[]={0x00,0xff};
unsigned char irdata,ircod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char i;
        while(--a!=0)
        for(i=300;i>0;i--);
}
void keyscan()
{
        if(k1==0)
        {
                delay(10);
                if(k1==0)
                {
                        keyflag=1;
                         irdata=0x01;

                 }
        }
        }

void ir_sendbyte()    //红外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发送8位数据
        {
           set_count=43; //发送编码中的0.56ms高电平
           irflag=1;
           count=0;
           TR0=1;
           while(count<set_count);
           TR0=0;
           if(ircode&0x01) set_count=130; //判断红外编码最低位,若为1则1.69ms的低电平
           else set_count=43;    //为0则0.565ms的低电平
           irflag=0;
           count=0;
           TR0=1;
           while(count<set_count);
           TR0=0;
           ircode=ircode>>1;
        }
}
void ir_send()
{
        set_count=346; //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4.5ms高电平+4.5ms低电平)
        irflag=1;
        count=0;
        TR0=1;
        while(count<set_count);
        TR0=0;
        set_count=346; //发送编码中的4.5ms低电平
        irflag=0;
        count=0;
        TR0=1;
        while(count<set_count);
        TR0=0;
        ircode=irsys[0];
        ir_sendbyte();
        ircode=irsys[1];
        ir_sendbyte();
        ircode=irdata;   //发送8位数据码
        ir_sendbyte();
        ircode=~irdata; //发送8位数据反码
        ir_sendbyte();
        set_count=43; //发送编码中的0.56ms高电平
        irflag=1;
        count=0;
        TR0=1;
        while(count<set_count);
        TR0=0;
        irflag=0;
        delay(23);    //延时23ms(编码中的23ms低电平)
        set_count=346; //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4.5ms高电平+4.5ms低电平)
        irflag=1;
        count=0;
        TR0=1;
        while(count<set_count);
        TR0=0;
        set_count=346;
        irflag=0;
        count=0;
        TR0=1;
        while(count<set_count);
        TR0=0;
        set_count=43;
        irflag=1;
        count=0;
        TR0=1;
        while(count<set_count);
        TR0=0;
        irflag=0;
        delay(23);
}

void timer0_init()
{
        EA=1;
        TMOD=0x02;     //定时0 8位自动重装模式
        ET0=1;
        TH0=0xe6;   //定时13us,38K红外矩形波,晶振24M
        TL0=0xe6;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count=0;
        ir=0;
        irflag=0;
        while(1)
        {
                keyscan();
           if(keyflag)
           {
                    delay(10);
                    ir_send();
                    delay(500);
                    keyflag=0;
                        delay(10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ount++;
        if(irflag==1)
         ir=~ir; //有发射标志,则发射38khz的矩形波
        else
         ir=0;
}

/*红外编码接收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uchar irtime;
uchar startflag;
uchar irdata[33];
uchar bitnum;
uchar irreceok;
uchar ircode[4];
uchar irprosok;
void display();
void display1();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2;
  TH0=0x00;
  TL0=0x00;
  ET0=1;
  EA=1;
  TR0=1;

}

void int0init()
{
  IT0=1;
  EX0=1;
  EA=1;
}

void irpros()
{
  uchar k,i,j;
  uchar value;
  k=1;
  for(j=0;j<4;j++)
  {
   for(i=0;i<8;i++)
   {
    value=value>>1;
    if(irdata[k]>6)
    {
     value=value | 0x80;
    }
    k++;
        if(k>33)
        k=1;
   }
   ircode[j]=value;
  }
}

void main()
{
led1=0;
  timer0init();
  int0init();
  while(1)
  {
   if(irreceok)
   {
    irpros();
   }
   display();
  }

}
void display()
{
                switch(ircode[2])
                        {
                                        case 0x02:led1=1;
                                        break;

                     }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
  irtime++;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
  if(startflag)
  {
   if(irtime>32) //检测引导码
   {
     bitnum=0;
   }
   irdata[bitnum]=irtime;
   irtime=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receok=1;
        startflag=0;

  }

}
  else
  {
   startflag=1;
   irtime=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