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双机通信 汇编代码+电路图

楼主:
ORG 0000
LJMP  0026H
  LJMP  00B2H
  CLR   ES ;禁止串行中断
  MOV   SBUF,22H ;启动发送
  JNB   TI,$ ;如果TI为零,原地转移
  CLR   TI;清发送中断位置
    SETB  ES ;允许串口中断
  RETI ;中断返回
LJMP  0006H
MOV   P0,22H
  MOV   R7,#01H
  MOV   R6,#00H
  LJMP  0120H
  NOP;空指令
  NOP
NOP
LJMP  014CH
MOV   R0,#7FH
        CLR   A
        MOV   @R0,A
  DJNZ  R0,0029H
  MOV   SP,#22H
  LJMP  006DH
  LJMP  00FDH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1
        MOV   R0,A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JC    0041H
  MOV   @R0,A
  SJMP  0042H
MOVX  @R0,A
INC   R0
DJNZ  R7,0039H
  SJMP  0070H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MOV   R0,A
  ANL   A,#07H
  ADD   A,#0CH
  XCH   A,R0
  CLR   C
  RLC   A
  SWAP  A
  ANL   A,#0FH
  ORL   A,#20H
  XCH   A,R0
MOVC  A,@A+PC
JC    005FH
  CPL   A
  ANL   A,@R0
SJMP  0060H
  ORL   A,@R0
  MOV   @R0,A
  DJNZ  R7,0047H
  SJMP  0070H
  AJMP  0002H
  INC   A
  INC   R0
JBC   24H.0,00ACH
SJMP  0FFFEH
  AJMP  0036H
CLR   A
  MOV   R6,#01H
  MOVC  A,@A+DPTR
  JZ    0032H
  INC   DPTR
  MOV   R7,A
  ANL   A,#3FH
  JNB   ACC.5,0086H
  ANL   A,#1FH
MOV   R6,A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JZ    0086H
  INC   R6
  XCH   A,R7
  ANL   A,#0C0H
  ADD   A,ACC
JZ    0035H
   JC    0047H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MOV   R2,A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MOV   R0,A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XCH   A,R0;交换
    XCH   A,DPL
        XCH   A,R0
        XCH   A,R2
     XCH   A,DPH
         XCH   A,R2
        MOVX  @DPTR,A
         INC   DPTR
         XCH   A,R0
   XCH   A,DPL
       XCH   A,R0
        XCH   A,R2
     XCH   A,DPH
        XCH   A,R2;交换
     DJNZ  R7,0097H
    DJNZ  R6,0097H
    SJMP  0070H
     PUSH  ACC
      PUSH  B
    PUSH  PSW
MOV   PSW,#08H
  MOV   R5,#0FEH
  MOV   R4,#01H
  MOV   A,P1
  ANL   A,R5
  XRL   A,P1
  JNZ   00DEH
  MOV   R6,0CH
  MOV   R3,A
MOV   A,#1DH
  ADD   A,R3
  MOV   R0,A
  MOV   A,@R0
MOV   P1,A
  MOV   A,P1
  ANL   A,R5
  CJNE  A,P1,00DAH
  MOV   R7,0BH
SJMP  00DEH
INC   R3
  CJNE  R3,#04H,00C9H
  MOV   A,R5
ADD   A,ACC
  ORL   A,#01H
  MOV   R5,A
  INC   R4
  CJNE  R4,#04H,00BFH
  MOV   A,R7
  MOV   B,#03H
  MUL   AB
  ADD   A,R6
  MOV   21H,A
  ADD   A,#10H
  MOV   R0,A
MOV   A,@R0
  MOV   22H,A
POP   PSW
  POP   B
  POP   ACC
  RETI
  MOV   SCON,#50H
  CLR   A
MOV   PCON,A
MOV   TMOD,#20H
  MOV   TH1,#0F3H
  MOV   TL1,#0F3H
  SETB  TR1
SETB  EA
SETB  EX0
SETB  EX1
  SETB  ES
MOV   P0,A
  MOV   P1,#07H
  LCALL 0016H
  SJMP  0118H
MOV   A,R7
  DEC   R7
MOV   R2,06H
  JNZ   0127H
  DEC   R6
  ORL   A,R2
  JZ    0135H
  CLR   A
  MOV   R5,A
  MOV   A,R5
  CLR   C
  SUBB  A,#0FFH;A的内容-1存入0FFH
JNC   0120H
INC   R5
  SJMP  012CH
  RET
  INC   R5
  JBC   20H.0,0140H
  ANL   A,R3
  ORL   A,R7;或操作
  XRL   A,@R0;异或
  XRL   A,R5;异或
  MOV   R5,#07H
  MOV   R7,#6FH
  ADDC  A,R1
  ADDC  A,R7
  MOV   @R0,#04H
DEC   R5
MOV   @R1,A
  MOV   A,R7
  DJNZ  R7,010AH
       NOP
    CLR   RI
MOV   22H,SBUF;读接收数据
  RETI ;中断返回
END

网友A(2021-06-17):
这是双机同时都能收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