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BVIEW的一些知识点

楼主(2019-12-13):
labview串口利用VISA形成的统一编程接口,来操作串口。

labview程序分为front panel和block diagram,front panel中注意Array的使用,放置一个Array对象之后,应用numberic control或者其他control,indicator去初始化。

labview中使用block diagram中使用时要注意:programming中的控件,对于每一个port都能利用create生成constant,control,indicator.大部分控件都能转换成相应的control,constant,indicator。

waveform chart使用时,由于properties中autoscale的勾选会导致波形过于密集或稀疏,手动调节一下,就相当于调节示波器时基的效果了。

labview中默认会将数据都缓冲起来,会造成数据在控件上的堆积,可以在File>>VI properties>>excution设置掉

TCP/串口编程时:存储结构优先采用队列方式,注意对寄存器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