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和at89c52的具体区别是什么啊,做protues仿真的时候两个能通用吗??

楼主(2019-12-13):
at89c51和at89c52的具体区别是什么啊,做protues仿真的时候两个能通用吗??

网友A:
主要在E2POM,RAM和定时器数量上的区别,一般情况下可以通用,但是C51没有定时器2

网友B:
51与52的区别:程序存储器空间:51为4K,52为8K,数据存储器空间:51为128字节,52为256字节,定时计数个数:51有2个T0和T1,52有3个,T0  T1和T2,当程序代码未超过4K,内存使用未超过128字节,定时计数器未用到T2,是通用的.

网友C:
可以通用的

网友D:
只是ROM和RAM的大小不一样,其他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