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启动时间问题

楼主:
手头上有一款stc15w408as单片机,发现从上电开始到执行程序的时间很长,达到136ms。请问问题出在哪,还是芯片本身就是要这么长时间?

示波器抓到的波形

示波器抓到的波形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

网友A(2019-12-13):
去掉红框内选项

网友B:
芯片内部系统处理时间,0.136s 不算太长。

网友C:
数据手册是一个解决疑问的好东西

网友D:
已解决,要勾选下次冷启动时,P3.2,P3.3为0时才可下载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据手册是一个解决疑问的好东西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去掉红框内选项

谢谢!
不过不是‘上电复位使用较长延时’导致的,如果这个先项打上勾的话要300+ms。百度了下,stc单片机正常冷启动是从程序引导区开开始,然后才到程序区。所以要勾选‘下次冷启动时,P3.2/P3.3为0/0才可下载程序’,这个选项勾上后,启动时间不到6ms

网友E:
stc的程序分引导区和程序区。引导区的代码主要负责ISP在线烧录。而stc的冷启动顺序就是先从引导区然后启动到程序区的。而热启动就是普通的51启动方式,只能从程序区头部开始重新执行。所以你必须冷启动。另外STC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寄存器地址,通过设置他能通过软件实现硬复位的功能直接跳转到引导区。这个你可以看STC的芯片说明书

网友F: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G(2021-08-25):
P32 P33那个√上了还是150ms ?

网友H:
下载程序的时候有个设置,还再想快就要启动硬件触发下载检测

网友I(2021-11-07):
回复一下 做个笔记 。希望下次能记得这些。

网友J:
看下希望下次能记得这些,每次我也是想要上电加快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