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可以做图像识别吗?识别物体的高度和宽度

楼主(2019-12-13):
您好,请问stm32f1是否可以用来做物体识别,主要用来识别物体的高度和宽度,如果可以,请问哪个型号的摄像头可以作类似的识别?谢谢

网友A:
你好!
可以识别物体的高度和宽度,如果对器件没有特殊要求;
用电脑USB摄像头也能完成识别物体的高度和宽度,用
上位机对获取到的图像做处理,识别环境内要对光线等
参数处理好,从而来提供识别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可以识别物体的高度和宽度,如果对器件没有特殊要求;
用电脑USB摄像头也能完成识别物体的高度和 ...

您好,我想在基于stm32搭建的的小车上使用,当检测到高度和宽度一定的障碍物时自动减速停车,请问是否有stm32可以控制的摄像头来完成这个操作?谢谢

网友B:
STM32要高性能一点的产品才有MIPI标准之类的接口去给摄像头用,STM32F7xx肯定是有的,F4xx的我就不确定了是不是都有了,你可以去ST官网找芯片选型的参数看一下

网友B:
识别和摄像头关系不大,摄像头就是获取图像数据,只要像素足够清楚就行,实现还是靠图像识别算法,比如电脑上可以用OpenCV。至于嵌入式的图像识别的库,我没有做过不知道编译出来占用代码大小有多少,要确认一下芯片自带的flash够不够用。

网友C:
stm32处理图像需要使用比较高端的stm32,比如stm32 F7系列,更重要的是图像算法,stm32由于内存受限,很难跑大的图像处理程序,对图像分辨高的处理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