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10里面如何批量查找元器件位置

楼主(2019-12-13):
各位Altium Designer大佬,手工焊接,比如R1到R5五个都是0603封装10K的电阻,有什么方法可以同时将这5个位置在PCB中高亮显示出来?现在是用的死方法,一次搜索一个,也只能一次高亮一个,找五个位置就要搜索5遍,太麻烦了。

网友A(2020-03-05):
工具--封装管理器

网友B:
直接搜10K

网友C:
先用shift+F   光标变成十字  然后点击元器件   发现相似目标  将Component Comment  后面的
Any 改成 Same  点击确定 它就会高亮

网友D:
右键点击元器件   发现相似目标  将Component Comment  后面的
Any 改成 Same  点击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