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的引脚该怎么连接

楼主(2019-12-13):
最近在做单片机的设计,用到lcd12864,但是连接引脚,发现从网上下的程序显示不了。求大佬讲一下这个lcd的各个引脚该怎么连接。

网友A:
网上的12864程序有很多种 ,有串行接口和并行接口的,而且即使都是并行接口,时序和命令又有差异,所用的单片机晶振不一样,如果未对应到相同的显示屏和相同的单片机电路,一般都显示不了,需要微调才能显示

网友B:
这是一个并口连接的液晶模块,要按照标的接口定义连接。怎么连接可以找供应商咨询。

网友C:
有字库和无字库的12864程序有区别

网友D:
  这个最典型接线图 你看一下

网友E:
你好!这个液晶型号,和你用的一样
这个是并口接法,串口接法是PSB接地

网友F:
产品手册可以解决绝大部分问题

网友G(2020-02-19):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12864程序有很多种 ,有串行接口和并行接口的,而且即使都是并行接口,时序和命令又有差异,所用的单片机 ...

恍然大悟,我还以为随便下一个就能点亮,哎。

网友H:
參考datasheet看

网友I(2020-05-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显示器和你一样,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J:
rs为寄存器选择:  //=0为指令寄存器; =1为数据寄
rw为数据指令读写端:// =0为写 ;=1为读
rst为复位端
cs1(左屏),cs2(右屏)为屏幕选择,高电平有效

网友J:
带中文字库的128X64是一种具有4位/8位并行、2线或3线串行多种接口方式,内部含有国标一级、二级简体中文字库的点阵图形液晶显示模块;其显示分辨率为128×64,内置8192个16*16点汉字,和128个16*8点ASCII字符集。利用该模块灵活的接口方式和简单、方便的操作指令,可构成全中文人机交互图形界面。可以显示8×4行16×16点阵的汉字。也可完成图形显示。低电压低功耗是其又一显著特点。由该模块构成的液晶显示方案与同类型的图形点阵液晶显示模块相比,不论硬件电路结构或显示程序都要简洁得多,且该模块的价格也略低于相同点阵的图形液晶模块。

  lcd12864基本特性参数

网友K:
对照引脚进去

网友L:
看对应的产品手册就可以知道管脚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