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51单片机的密码锁程序 编译错误

楼主(2019-12-13):
编译时为什么显示缺少原函数??
在        if(compare()==-1)  那个地方

#include "reg51.h"

//定义IO口
sbit Beep=P3^6;
sbit LED1=P3^7;

//定义全局变量
int count=-1;
int count1=0;      //用于记录输入密码错误的次数
int counter;       //用于计数是定时器能够定时1分钟
int counter1=0;
int temp=99,signal=0;

//初始化密码
int key_word[4]={99,99,99,99};

//用于接收按键接收的值
int   get_word[4]={0,0,0,0};
char  key_buf[]={0xee,0xde,0xbe,0x7e,
                                0xed,0xdd,0xbd,0x7d,
                                0xeb,0xdb,0xbb,0x7b,
                0xe7,0xd7,0xb7,0x77};       //键模
//LED字模
char led[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

//函数声明
void set_key();
void show1(int);
void open_key();
void input_key();
void show2(int);
void show3();
void show4();
int  get_key();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x)
{
        int j=0;
        for(;x>0;x--)
                for(j=0;j<125;j++);
}

//设定密码功能
void set_key()
{
        int i;
        for(i=0;i<4;i++)
        {
                while(get_key()==-1)//等待按键按下
                {
                        if(count!=0&&count!=-1)
                        {
                                show1(count);//显示设置的密码
                        }
                }
                if(signal==1)//将按键的值保存
                {
                        key_word[i]=get_key();
                        count++;
                        show1(count);
                        signal=0;
                        temp=99;
                }
                while(temp==get_key())//一旦长时间按按键,就一直显示密码
                {
                        show1(count);
                }
        }
}

//输入密码
void input_key()
{
        int i;
        for(i=0;i<4;i++)
        {
                while(get_key()==-1)//等待按键按下
                {
                        if(count!=0&&count!=-1)
                        {
                                show2(count);//显示设置的密码
                        }
                }
                if(signal==1)//将按键的值保存
                {
                        get_word[i]=get_key();
                        count++;
                        show2(count);
                        signal=0;
                        //temp=99;
                }
                while(temp==get_key())//一旦长时间按按键,就一直显示密码
                {
                        show2(count);
                }
        }
}

//显示输入的密码
void show2(int count)
{
        if(count==0)//显示1位数据
        {
                P1=0x0e;
                P0=led[get_word[0]];
        }
        if(count==1)//显示2位数据
        {
                P1=0x0e;
                P0=led[get_word[0]];
                delay(10);
                P1=0x0d;
                P0=led[get_word[1]];
                delay(10);
        }

        if(count==2)//显示3位数据
        {
                P1=0x0e;
                P0=led[get_word[0]];
                delay(10);
                P1=0x0d;
                P0=led[get_word[1]];
                delay(10);
                P1=0x0b;
                P0=led[get_word[2]];
                delay(10);
        }
        if(count==3)//显示4位数据
        {
                        P1=0x0e;
                        P0=led[get_word[0]];
                        delay(10);
                        P1=0x0d;
                        P0=led[get_word[1]];
                        delay(10);
                        P1=0x0b;
                        P0=led[get_word[2]];
                        delay(10);
                        P1=0x07;
                        P0=led[get_word[3]];
                        delay(10);
                        P0=0;
                        //count=-1;
                        signal=0;
        }
}

//显示设置的密码
void show1(int count)
{
        int i;
        if(count==0)//显示一位数据
        {
                P1=0x0e;
                i=key_word[0];
                P0=led[i];
        }
        if(count==1)//显示两位数据
        {
                P1=0x0e;
                P0=led[key_word[0]];
                delay(10);
                P1=0x0d;
                P0=led[key_word[1]];
                delay(10);
        }

        if(count==2)//显示三位数据
        {
                P1=0x0e;
                P0=led[key_word[0]];
                delay(10);
                P1=0x0d;
                P0=led[key_word[1]];
                delay(10);
                P1=0x0b;
                P0=led[key_word[2]];
                delay(10);
        }
        if(count==3)//显示四位数据
        {
                P1=0x0e;
                P0=led[key_word[0]];
                delay(10);
                P1=0x0d;
                P0=led[key_word[1]];
                delay(10);
                P1=0x0b;
                P0=led[key_word[2]];
                delay(10);
                P1=0x07;
                P0=led[key_word[3]];
                delay(10);
                P0=0;
                count=-1;
                signal=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 op;
        LED1=0;
        Beep=1;
        while(1)
        {
                op=get_key();
                switch(op)
                {
                        case 13:
                                        while(temp==get_key());       //等待选择功能按键释放后再进行设置密码
                                        count=-1;                     //在使用标志位时将标志位进行初始化
                                        signal=1;
                                        set_key();
                                        break;

                        case 14:
                                        while(temp==get_key());
                                        count=-1;                    //初始化标志位
                                        signal=1;
                                        input_key();
                                        while(get_key()!=15)         //当按下登陆键,输入的密码不再显示
                                        {
                                                show2(count);
                                        }
                                        if(compare()==-1)
                                        {
                                                count1++;
                                                while(get_key()!=14&&count1!=3)
                                                {
                                                        show3();     //密码错误,显示ERR
                                                }
                                                P0=0;            //按下输入密码键后,清屏
                                                if(count1==3)
                                                {
                                                        //开启定时器中断
                                                        TMOD=0x01;
                                                        TH0=0x9E;//装载初值25ms
                                                        TL0=0x58;
                                                        EA=1; //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counter1<60);//只有当蜂鸣器响完一分钟之后,才能退出循环
                                                        TR0=0;//关闭定时器
                                             }
                                        }
                                        else
                                        {
                                                LED1=1;//当输入密码正确时,开启LED灯
                                                while(get_key()!=12)//直到按下退出键,屏幕一直显示on
                                                {
                                                        show4();
                                                }
                                                LED1=0;//退出后关闭LED灯
                                                P0=0;//清屏
                                        }
                                        break;
                        default:break;
                }
        }

}

//获取键值
int get_key()
{
        char key_scan[]={0xef,0xdf,0xbf,0x7f};
        int i=0;
        int j=0;
        for(i=0;i<4;i++)//判断
        {
                P2=key_scan[i];
                if((P2&0x0f)!=0x0f)
                {
                        for(j=0;j<16;j++)
                        {
                                if(key_buf[j]==P2)
                                {
                                        if(temp!=key_buf[j])//一旦长时间按键,将只会读取一次按键的值
                                        {
                                                signal=1;
                                                temp=j;
                                                return j;
                                        }
                                        else signal=0;
                                }
                        }
                }
        }
        return -1;
}

//输入的密码和设定的密码比较
int compare()
{
        int i;
        for(i=0;i<4;i++)
        {
                if(get_word[i]!=key_word[i])
                        return -1;     //输入密码不等于设定的密码返回-1
        }
        return 1;     //输入的密码等于设定密码返回1
}

void show3()//显示ERR
{
        P1=0x0e;
        P0=0x79;
        delay(10);
        P1=0x0d;
        P0=0x77;
        delay(10);
        P1=0x0b;
        delay(10);
}
void show4()//显示on
{
        P1=0x0e;
        P0=0x5c;
        delay(10);
        P1=0x0d;
        P0=0x54;
        delay(10);
}

//定时器中断函数,定时1分钟
call_police() interrupt 1
{
        counter++;
        if(counter==39)
        {
                counter=0;
                Beep=~Beep;
                counter1++;
                if(counter1==60)//定时一分钟
                {
                        count1=0;
                        Beep=1;//关闭定时器
                }
        }
        else
        {
                TH0=0x9E;
                TL0=0x58;
        }
}

网友A:
该函数在main函数后,main程序前的声明中未声明

网友B:
函数声明要在main函数之前

网友C:
compare函数没声明

网友D:
main前没有函数申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函数在main函数后,main程序前的声明中未声明

好了哈哈,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数声明要在main函数之前

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mpare函数没声明

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