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ADC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19-12-13):
我想使用STC15的内部模拟量,测试电压,只使用P1.0口,想通过串口发到PC。15支持10位,我就需要高八位就好了。
接线:1.直接使用信号源(1~4.3)V,接到P1.0口;

下面是程序,我几乎照搬了,为啥还不行 ,第一次使用单片机的模拟量,真的头疼的不行。。。。。是不是接线有问题?哎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96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dit (宏定义ADC电源控制位)1000 0000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宏定义ADC完成标志位)    0001 0000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dit (宏定义ADC启动控制位)0000 1000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宏定义420时钟)速度控制         0000 00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宏定义280时钟)速度控制         0001 000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宏定义140时钟)速度控制         0010 000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070 clocks (宏定义70时钟)速度控制          0011 0000

sbit Q1=P1^1;                                //驱动继电器端口定义

bit busy;
uchar i,a=0xaa;
uint  ch=0,num;
unsigned char String[2];   //串口1接收数据缓存区

/*----------------------------
1ms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20;j>0;j--);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Init()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EA = 1;
}
/*************发送字符****************/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busy = 1;
    SBUF = dat;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发送字符串****************/
//void SendString(char *s)
//{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

/*************UART_1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art1()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String[i]= SBUF;
        i++;
        if(i==2){i=0;REN=0;}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0x01;                            //设置P1.0端口作为模拟输入
    ADC_RES=0;                            //Clear previous result (清除以前的结果)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开启ACD电源、设置转换速度
    delayms(100);                            //上电延时
}
//ADC中断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ADC_CONTR &= !ADC_FLAG;
//    SendData(ch);
    SendData(ADC_RES);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delayms(1000);
    P1M1 = 0x01;                         //P1.0高阻 P1.1强推挽:0000 0001 ADC输入高阻、继电器强上拉
    P1M0 = 0x02;                         //P1.0高阻 P1.1强推挽:0000 0010 ADC输入高阻、继电器强上拉
    P_SW1=0x40;                            //P3.6/P3.7串口1 RXD/TXD
//    Q1=0;                                    //驱动继电器端口初始化0
    InitADC();                            //Init ADC sfr (初始化ADC SFR)
    UartInit();
    IE=0xa0;
    while(1);
}

网友A:
最高不是3.3V吗

网友B:
只发不收不必用开串口中断。1T单片机的延时函数不能直接套用12T,要改参数。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ADC的操作命令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时钟速度控制位

sbit Q1=P1^1;                    //驱动继电器端口定义

/*--------------------------------
   ms延时子程序 11.0592MHz时钟
---------------------------------*/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50;j>0;j--);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0x01;                            //设置P1.0端口作为模拟输入
        ADC_RES=0;                            //Clear previous result (清除以前的结果)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    //开启ACD电源、设置转换速度
        delayms(1);                                                //上电延时1ms
}

uchar GetADCResult(uchar CHA)                                //获取ADC结果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ADC_START;//启动转换1000 1000
    _nop_();                        //延时确保正确读到ADC_CONTR寄存器的值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标志置位 1001 1000
        ADC_CONTR &=~ADC_FLAG;                        //关闭ADC
        return ADC_RES ;                                //返回八位ADC结果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1M1 = 0x01;                         //P1.0高阻 P1.1强推挽:0000 0001 ADC输入高阻、继电器强上拉
        P1M0 = 0x02;                         //P1.0高阻 P1.1强推挽:0000 0010 ADC输入高阻、继电器强上拉
        P_SW1= 0x40;                         //P3.6/P3.7串口1 RXD/TXD
        Q1=0;                                //驱动继电器端口初始化0
        InitADC();                            //Init ADC sfr (初始化ADC SFR)
        UartInit();
        while(1)
        {
                SBUF=GetADCResult(0);//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毕
                TI=0;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delayms(1000);                        //延时1s发送一次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发不收不必用开串口中断。1T单片机的延时函数不能直接套用12T,要改参数。

谢谢师傅,能发送了。我还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再给我讲讲呗。
1.那个1ms延时参数问题,我用你的这个1150,为啥使用keil_5调试出来,显示的是9.2s?
2.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ADC_START;//启动转换1000 1000
  这个里面的CHA是什么东西(见前面就定义了个uchar CHA,别的没有了)。
3.关于ADC_CONTR寄存器,低三位(CHS2,CHS1,CHS0)为啥没有,我知道“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ADC_START;//启动转换1000 1000”这个低三位是0,0,0,说明选择1.0作为AD使用,那如果我想用P1.1口呢?先设置1.1口是高阻,再设置P1ASF=0x01;1.1口作为AD口使用,然后怎么设置CHS2,CHS1,CHS0呢(选择1.1口作为AD输入来用)?
4.模拟量计算:高八位结果=256*(vin/vcc),vin实际电压,vcc单片机工作电压。我实际计算与实际测量误差在(0.01~0.02)V,这个误差正常吗?

楼主:
3.3V的低压单片机是不超3.3V,5V的是不超过5V。

网友C:
你这个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能发送了。我还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再给我讲讲呗。
1.那个1ms延时参数问题,我用你的 ...

1.常见的for嵌套延时函数是按8051/12T单片机编写的,用在1T单片机延时时间就不对了。keil_5调试显示的是9.2s是因为这个编辑软件不含STC单片机,所以显示的时间不代表与实际相符。
2.CHA是在uchar GetADCResult(uchar CHA)函数中定义的形参,其值只能在0~7范围,就是对ADC_CONTR寄存器的低三位(CHS2,CHS1,CHS0)置数。
3.如果想用P1.1口,先设置P1.1口是高阻,再设置P1ASF=0x02; //P1.1口作为AD口使用。 0000 0010
4.这个误差是正常的。要想误差小一定要设法使参考电压准确和改用10位ADC。
再给你一个示例,串口发送转换后计算的电压值。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ADC参考电压mV
#define VCC_V  5000
//宏定义ADC的操作命令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声明子函数
void InitUart();
void SendData(uchar dat);
void InitADC();
uchar GetADCResult(uchar ch);
void delayms(uint k);
//定义变量
uchar dis_buf[]="0.00V\n";                                //显示缓存数组
uchar ADC_RESH;                                                        //ADC变量
uint count;                                                                        //中间变量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0高阻
        P1M1 = 0x01;                                                        //P1.0高阻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        P_SW1|=0x40;                                                        //P3.6/P3.7串口1 RXD/TXD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InitADC();                                                                //初始化ADC
        while (1)
        {
                ADC_RESH=GetADCResult(0);                //读取第0通道转换值

                count=(VCC_V*(long)ADC_RESH/256+5)/10;//计算电压值(四舍五入),精度1%V
                dis_buf[0]=count/100%10+'0';        //数据分解到显示缓存数组
                dis_buf[2]=count/10%10+'0';
                dis_buf[3]=count%10+'0';
                for(i=0;i<6;i++)
                        SendData(dis_buf[i]);                //串口发送电压值文本字符
                delayms(500);                                                //延时0.5s
    }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1;                   //设置P1.0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ms(2);                       //ADC上电并延时
}
/*----------------------------
读取ADC结果
----------------------------*/
uchar GetADCResult(u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完成标志
    return ADC_RES;                 //返回8位ADC结果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

/*--------------------------------
   ms延时子程序 11.0592MHz时钟
---------------------------------*/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50;j>0;j--);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能发送了。我还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再给我讲讲呗。
1.那个1ms延时参数问题,我用你的 ...

我觉得很正常,首先你测量仪表有误差。电源也不是精密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啊?

硬件没问题,已经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常见的for嵌套延时函数是按8051/12T单片机编写的,用在1T单片机延时时间就不对了。keil_5调试显示的是9 ...

谢谢师傅,关于多通道与单通道采集,基本上是掌握了。还有个小问题。
1.关于:ADC_RESH=GetADCResult(0);  //赋值
             count=(VCC_V*(long)ADC_RESH/256+5)/10;#define VCC_V  5000
  ①.这个(long)ADC_RESH表示是:unsigned long int 表示一个双字,但是下面的子函数:uchar GetADCResult(uchar ch),定义类型是char,这里为什么会写long呢?
  ②.这里面的+5什么意思,8位采集的计算公式应:ADC_RES=256*vin(模拟电压)/vcc(标准电压)么?
  ③.如果按照5V计算,算出来是小数,多以用VCC_V=5000mv放大,而后面的/10,是因为结果是0.01V,即1%,用来缩小。可以这么理解吧。。。
    ※这个我找了个简单方法,直接算成float,用printf串口打印出去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关于多通道与单通道采集,基本上是掌握了。还有个小问题。
1.关于:ADC_RESH=GetADCRes ...

你理解的基本是对的。
在实际应用中使用10位ADC每2ms取样一次,ADC_RESH累加后除10得到平均值,也就是简单滤波。
取20ms做取样周期的目的是因为50HZ工频共模干扰无处不在,这样得到的ADC值相对稳定些。
下面是实际应用中的平均法滤波程序,使用浮点运算当然可以,但速度要慢许多。
#define VCC_V  5000//参考电压mV
unsigned int ADC_RESH;
unsigned int ADC_RESX;
void Smooth()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计数器变量
        ADC_RESH += GetADCResult(0);                //累加10次采样值
        count++;                                                        //计数器变量自+1
        if(count>=10)                                                //如果计数到10次采样
        {
                count1=0;                                                //计数器清0
                ADC_RESX=(VCC_V*(long)ADC_RESH/1024+5)/10;//强制转换数据类型(32位)运算,否则数据超出16位溢出而出错,得到(4舍5入)mV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关于多通道与单通道采集,基本上是掌握了。还有个小问题。
1.关于:ADC_RESH=GetADCRes ...

修正:
void Smooth()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计数器变量
        ADC_RESH += GetADCResult(0);                //累加10次采样值
        count++;                                                        //计数器变量自+1
        if(count>=10)                                                //如果计数到10次采样
        {
                count1=0;                                                //计数器清0
                ADC_RESX=(VCC_V*(long)ADC_RESH/1024+5)/10;//强制转换数据类型(32位)运算,否则数据超出16位溢出而出错,得到(4舍5入)mV
              ADC_RESH=0;//清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正:
void Smooth()
{

谢谢了师傅,讲的真到位。今天我把10位计算方式的也搞出来了。
还有最后有一点:ADC_RESX=(VCC_V*(long)ADC_RESH/1024+5)/10;这里面的+5。可以这么理解吗?
1.因为最后我们是想以整数方式发送(正常计算出来是小数),所以5V放大1000倍是5000,千分之一精度,进行计算VCC_V*(long)ADC_RESH/1024;
2.然后因为要求精度是0.01V,%1V精度,所以我们四舍五入(为了精确点),所以在后面+5,得出VCC_V*(long)ADC_RESH/1024+5;
3.最后/10,算成%1,即0.01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师傅,讲的真到位。今天我把10位计算方式的也搞出来了。
还有最后有一点:ADC_RESX=(VCC_V* ...

你的理解基本正确
+5是为了小数部分四舍五入,除10是因为ADC_RESH是累加10次采样值,需要除10得平均值。
设想一下:VCC=5V,最大采样值1023=0x03ff,
计算公式:IN=VCC*1023/1024=4.9951171875
采用四舍五入:IN=5000*1023/1024+5=5000.1171875mV
取整数后误差更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基本正确
+5是为了小数部分四舍五入,除10是因为ADC_RESH是累加10次采样值,需要除10得平均值。 ...

恩,明白了,谢谢

网友E(2021-05-31):
引用 网友B:
只发不收不必用开串口中断。1T单片机的延时函数不能直接套用12T,要改参数。

为什么我这里SCON是一定要设置为0x5a, 才能有数据呢

网友F:
好贴,好棒的问答。感谢大佬

网友G(2021-07-10):
哇,解决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只发不收不必用开串口中断。1T单片机的延时函数不能直接套用12T,要改参数。

1T单片机可以用12T的定时器延时,但不能用12T的软件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