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猫头鹰眼电路 求指导思路

楼主(2019-12-13):
设计一个控制两个LED灯轮流点亮的电路,模拟猫头鹰眼睛情况。

猫头鹰在睡觉时 ,眼睛可以轮流睁开一个,闭合一个 ,设计一个控制两个LED灯 轮流点亮的电路,模拟猫头鹰眼睛情况 ,每个灯点亮 约一秒 ,两个灯亮 时间和亮度要一致 。
主要参考元器件:NE555,LED灯。

求思路,请大佬赐教!

网友A:
两个三接管就可以了,还要 555 !奢侈 !!

网友B:
可以用555无稳态自激多谐振荡器或三极管无稳态自激多谐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555无稳态自激多谐振荡器或三极管无稳态自激多谐振荡器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555无稳态自激多谐振荡器或三极管无稳态自激多谐振荡器

大佬,那两个灯泡加了两个电阻是为什么啊?保护灯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佬,那两个灯泡加了两个电阻是为什么啊?保护灯泡吗

自行百度“RC充放”。

网友E(2021-12-07):
电阻大小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