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需要好,还是c语言好?哪个厉害

楼主(2019-12-13):
Java和c语言哪个厉害,

网友A:
只有最合适的,没有最好的~

网友B:
应用都不一样,怎么比较?就想你问汽车厉害还是火车厉害一个道理,应用场景不一样,java主要应用在web,系统编程,手机端,而c主要应用在系统底层,嵌入式,操作系统等等。

网友C:
现在不都很流行爬虫么,程序语言各有千秋,吃透一门走遍天下

网友D:
都厉害的,爱哪个学哪个

网友E:
各有优点,侧重不同

网友F:
只能说C语言学好了,很多其他语言上手都快,因为C语言的设计思维是软件设计必须拥有的

网友G:
c语言是基础,JAVA深入,得先把c学好

网友H:
java好一点

网友I:
两种语言的用途不一样,根据自己学的内容选择

网友J:
没有那个厉害,应用的方向不一样。都可以学一学呀,体验下两种不同的编程思想。

网友K(2020-01-12):
都很好,一个是底层的精华,一个是应用层精华

网友L:
c语言学好了,其他语言语法不一样,入门先c语言基础

网友M:
没有哪个厉害,应用不同,一般都是先学C语言,再学深入一点的Java

网友M:
没有哪个厉害,应用不同,一般都是先学C语言,再深入学Java

网友N:
学语言可以从c之类的入手,但学之前要先搞明白你是想要做什么,每种语言的针对用途不同,综合语言方方面面的性能一般是Java的排名略高,但语言不是看排名,各个语言都有自己针对的优势领域,先说明白自己想做什么

网友O:
各有优势,建议学c

网友P:
没有最好的语言,合适就好,各有各的擅长,各有各的特点

网友Q:
C语言比较基础,JAVA相对比较简单,而且现在都学JAVA了

网友R:
看你具体用在哪些领域了

网友S:
看方向啦, c面向过程   java 面向对象。

网友T:
先学C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