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刚学习画电路板,这个错误如何解决啊?

楼主:
萌新求帮助

网友A(2019-12-13):
我也是初学的,一般忽略也可用

网友B:
说明没有同样的信号标记的引脚和这几个连起来,悬空在那里,不算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明没有同样的信号标记的引脚和这几个连起来,悬空在那里,不算是问题。

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D:
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E:
引脚悬空了

网友F:
如果不想看到这个问题  可以将空脚用不连接符号(就是一个红色十字架)放置到引脚上 就没有这个提示了  。如果不介意也无所谓这个提示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