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STC89C52RC的,怎么控制三路舵机啊,现在只能勉强控制一个求教!

楼主(2019-12-13):
请问51单片机STC89C52RC的,怎么控制三路舵机啊,现在只能勉强控制一个求教!不知道怎么控制pwm但是原理基本懂

网友A:
可以买一个16路多路的舵机模块,用IIC通讯,完美解决51单片机PWM管脚不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一个16路多路的舵机模块,用IIC通讯,完美解决51单片机PWM管脚不够的问题

管脚够,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个定时器来控制产生3个pwm波

网友B:
你好!
多路舵机的控制,一直都是一个难点;
不过,通过适当程序优化,也能实现;
不知你控制三个舵机,都是实现什么?

网友C:
ADC+PWM  ,STC有些系列ADC有12位的,一般的都有10位,PWM推荐用STC15W48S4,这个系列有2+6路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多路舵机的控制,一直都是一个难点;
不过,通过适当程序优化,也能实现;

您好,我是用51控制3路的机械臂,让他实现搬运物块,我有个想法,就是可以用一个定时器,再用多一点的变量然后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PWM  ,STC有些系列ADC有12位的,一般的都有10位,PWM推荐用STC15W48S4,这个系列有2+6路PWM

现在只会用STC89C52但是有个想法,还没实现,正在尝试

网友D(2020-04-15):
楼主现在能实现了么,可否交流一下?我看了个文档《基于51单片机的多路舵机控制的脉宽算法实现》,不过还没有把它复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