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阳数码管,不显示时间数据,请大家帮我看看程序什么问题。

楼主(2019-12-13):
共阳数码管,不显示时间数据

网友A:
程序都是贴的图片,程序也不短,光凭眼去分析也是需要花时间的,建议把原程序贴出来,或许会有好心人帮你去调试一下找到问题!

网友B:
我一个问题:你的MCU是什么封装?
SOP的,TTSOP的还是DIP的?

网友C:
这里错了

seg1=1; // <====== PnP三极管  需用IO低电平输出驱动
displayHH1(disdata[num/10]);
delay10us();
seg1=0; // <======

换成

seg1=0;
displayHH1(disdata[num/10]);
delay10us();
seg1=1;

网友D:
STC15W402AS可以设置为推挽模式用于位码输出端口,不需要加三极管放大。段码端口到数码管间一定要加8个1K左右限流电阻,以免烧端口。这个代码是按STC15写的,仿真用的是8051,两者管脚不同。按键可以短按+长按连+,并有闪秒。

//适用于STC15系列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STC15.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 =P3^0;
sbit key2 =P3^1;

sbit seg1 =P5^4;
sbit seg2 =P3^3;
sbit seg3 =P3^7;
sbit seg4 =P5^5;

sbit a=P1^1;
sbit b=P3^6;
sbit c=P1^4;
sbit d=P1^3;
sbit e=P1^2;
sbit f=P1^0;
sbit g=P1^5;
sbit h=P3^2;
//顺序共阳极数码管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char hour=12,min=0,sec=0;
uchar tcnt;
bit flag;

void delayms(uint k)//1T
{
    uint i,j;
    for(i=k;i>0;i--)
        for(j=1250;j>0;j--);//1T
}

/*
void InitTimer0() //5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ET0 = 1;
}*/

void InitTimer0()//5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ET0 = 1;
}

void keyscan()
{
        static uchar count1,count2;
        if(!key1)
        {
                if(++count1>=100)
                {
                        count1=0;
                        hour++;
                        if(hour>=24)
                                hour=0;
                }
        }
        else count1=0;

        if(!key2)
        {
                if(++count2>=100)
                {
                        count2=0;
                        min++;
                        tcnt=0;
                        sec=0;
                        if(min>=60)
                                min=0;
                }
        }
        else count2=0;
}
void displayHH(uchar i)
{
    a=i&0x01;i>>=1;
    b=i&0x01;i>>=1;
    c=i&0x01;i>>=1;
    d=i&0x01;i>>=1;
    e=i&0x01;i>>=1;
    f=i&0x01;i>>=1;
    g=i&0x01;i>>=1;
    h=i&0x01;
}
/*
void displayHH(uchar q)
{
        switch(q)
        {
                case 0:a=b=c=d=e=f=0;g=h=1;break;
                case 1:b=c=0;a=d=e=f=g=h=1;break;
                case 2:a=b=d=e=g=0;c=f=h=1;break;
                case 3:a=b=c=d=g=0;e=f=h=1;break;
                case 4:b=c=f=g=0;a=d=e=h=1;break;
                case 5:a=c=d=f=g=0;b=e=h=1;break;
                case 6:a=c=d=e=f=g=0;b=h=1;break;
                case 7:a=b=c=0;d=e=f=g=h=1;break;
                case 8:a=b=c=d=e=f=g=0;h=1;break;
                case 9:a=b=c=d=f=g=0;e=h=1;break;
        }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0;
        seg1=seg2=seg3=seg4=0;//消隐
        switch(i)
        {
                case 0: displayHH(table[hour/10]);seg1=1;seg2=0;seg3=0;seg4=0;break;
                case 1: if(flag==1)
                                        displayHH(table[hour%10]&0x7f);//加点
                                  else displayHH(table[hour%10]);//不加点
                                                                                                   seg1=0;seg2=1;seg3=0;seg4=0;break;
                case 2: displayHH(table[min/10]) ;seg1=0;seg2=0;seg3=1;seg4=0;break;
                case 3: displayHH(table[min%10]) ;seg1=0;seg2=0;seg3=0;seg4=1;break;
        }
        delayms(2);
        i++;
        i%=4;
}

void main(void)
{
        P3M1 = 0x00;         //P3.3/P3.7 推挽:0000 0000
        P3M0 = 0x88;        //P3.3/P3.7 推挽:1000 1000
        P5M1 = 0x00;         //P5.4/P5.5 推挽:0000 0000
        P5M0 = 0x30;         //P5.4/P5.5 推挽:0011 0000
        InitTimer0();
        while (1)
        {
                keyscan();
                display();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cnt++;
        if(tcnt<10)
                flag=1;
        else flag=0;
        if(tcnt>=20)
        {
                tc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hour=0;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15W402AS可以设置为推挽模式用于位码输出端口,不需要加三极管放大。段码端口到数码管间一定要加8个1K左 ...

怎么只显示0000     111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只显示0000     1111

程序的位驱动是按IO口直接输出编写,不加三极管放大。你不动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