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琴力度键盘扫描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12-14):
淘了个电子琴的力度键盘,拆了里面的PCB底板抄了个电路!看里面用J3Y(s8050)一时半会没理解如何来扫描解码了!
如果换了BAT54A双二极管的话好理解!

那位童鞋有兴趣指点一下呢!!!!!

力度键盘的实现一般采用检测时间差的方式。在琴键的中间下方有几个导电橡胶触点,琴键和导电橡胶的平面有一个夹角,而这几个导电橡胶的高度不同,越靠近转轴的导电橡胶越高,这个夹角和高度差导致当琴键按下时靠近转轴一侧的导电橡胶触点会被先推下产生电接触,而另一端的触点则会稍后才会被推下产生电接触,所以按键过程中两个触点的电接触会有一个时间差,而最重要的是这个时间差和键的运动速度成反比,而键的运动速度则与按键的力度成正比,所以两个触点的电接触时间差实际上和按键的力度成反比,这样就把难以测量的力这个物理量变成了容易测量的时间这个物理量。测量时间这个物理量非常简单就可以实现,这里只用了两个很廉价的导电橡胶触点就完成了时间差的测量,从而实现了按键力度的感应。这个时间差送进DSP数字信号处理器就可以用来控制和力度相关的钢琴发音音量和音色了。

网友A:
电子琴的力度键盘从两个方面讲,一是用机电一体构造做出按下的轻重声音不同,就是你上面分析的,当两个开关接通延时短时先出的声音重(音量大),一是用机械构造做出按下行程手感的先重后轻仿真按压机械键盘的全行程不同力度。

楼主:
重新看了一下三极管的组成原理,类似双二极管BAT54S特性!两二极管。
实际操作一下!在J3Y基极通正电源,分别按上下键,量到了电压!

一开始懵逼了!这样了解了特性就可以矩阵键盘方式扫描键盘取键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