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想实现光电测速传感器来测被挡光的时间,哪里有问题?感觉中断没启动

楼主(2019-12-14):
我想用这个程序测量光电测速传感器被挡住的时间,此光电测速传感器没遮挡时输出低电平,挡住时输出高电平,但感觉中断没启动。我想用来做一个光电门,测量挡光的时间

#include<reg52.h>

unsigned long int cnt;
unsigned long int t;//长整型,时间

sbit in=P3^2;     //信号输入口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_du[]={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_we[]={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nsigned char disnum[6];

de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a,b;
        for(a=x;a>0;a--)
                for(b=200;b>0;b--);

}

timedis(void)
{

        disnum[0]=t/10000000;
        disnum[1]=(t%10000000)/1000000;
        disnum[2]=(t%1000000)/100000;
        disnum[3]=(t%100000)/10000;
        disnum[4]=(t%10000)/1000;
        disnum[5]=(t%1000)/100;

}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
                P0=0xff;
                wela=1;
                wela=0;
                P0=table_du[disnum[i]];
                dula=1;
                dula=0;
                P0=table_we[i];
                wela=1;
                wela=0;
                delay(5);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t=cnt;
    cnt=0;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cnt++;
}

void main()
{
        TMOD=0x09;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TR0=0;
    ET0=1;

    IT0=1;
        EX0=1;
        EA=1;

    while(1)
        {
                if(in==0)
                {
            TR0=1;
        }
        timedis();
                display();
        }
}

网友A:
如果程序没问题,应该是从挡住光到不挡光会发生中断,如果要挡住光发生中断,需把信号反相(可用非门或单个三极管),目前不知道你传感器是如何接入P32的,程序中看不出

网友B:
你好!把 in 为高的时候,作为结束,算出期间经过的时间;以前做过小球下落时间检测的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程序没问题,应该是从挡住光到不挡光会发生中断,如果要挡住光发生中断,需把信号反相(可用非门或单个三极 ...

谢谢你的指导,光电传感器的输出直接接p3.2口的,我是想用定时器TMOD 0x09模式(Gate=1),先TR0=0,不启动定时器,然后在while循环中检测in是否为低电平,再TR0=1,等in为高电平时才会开启定时器,等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由外部中断(设置为下降沿触发)读取时间,这个逻辑是否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把 in 为高的时候,作为结束,算出期间经过的时间;以前做过小球下落时间检测的实物。。。

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