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74hc373+138扩展IO口怎么用C语言编程?

楼主:
用汇编编程是这样的,可以控制两个373输出端口的输出,
但是用C语言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那个ALE信号和PSEN信号该怎么弄?

网友A(2019-12-14):
373的LE可以用单片机的一个引脚控制高低电平,高电平输出,低电平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