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duino mini 10K电阻

楼主:
这个10K的电阻应该是下拉电阻?但是串个LED,这个LED会发光吗?电流不是应该是ua级别的吗?

网友A(2019-12-15):
对于高亮度LED会发光,电流大小决定亮度强弱。

网友B:
这个电阻的功能是LED限流电阻,不是影响MCU端口电平的下拉电阻。用新型超高亮LED做电源指示灯100多uA亮度足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的功能是LED限流电阻,不是影响MCU端口电平的下拉电阻。用新型超高亮LED做电源指示灯100多uA亮度足 ...

感谢解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高亮度LED会发光,电流大小决定亮度强弱。

感谢解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的功能是LED限流电阻,不是影响MCU端口电平的下拉电阻。用新型超高亮LED做电源指示灯100多uA亮度足 ...

我看了下BOM ,它这个用的0603 。这款贴片一样是5-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