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篮球计分计时板程序+电路设计

楼主:
在主程序中,先使能全局中断,然后使能74HC245来控制数码管。配置定时器0工作在模式1并设置定时初值1ms,清零TF位,使能定时器0并启动定时器0。按键动作函数keys进行按键消抖。进入中断后,不断扫描按键动作,并在中断中完成队伍比分、倒计时和蜂鸣器的显示。最后while(1)循环中调用按键扫描扫描函数Keys、 600s和24s倒计时, 检测一次按键状态,如果在连续的8次移位检测中按键状态保持不变,则判定为按键已动作,显示相应的数码管动态。主程序流程图如图6所示:

图6 主程序流程图

3.2蜂鸣器子程序设计
在中断子程序中,对蜂鸣器函数进行调用,并判断600s和24s函数中sec是否为0。当十分钟倒计未结束的时候,蜂鸣器不工作,当十分钟倒计时结束的时候,蜂鸣器发出响声。蜂鸣器电路流程图如图6所示:

                                  图7 蜂鸣器电路

3.3按键动作子程序设计
在中断中完成按键扫描并消抖,主程序调用按键动作函数。如果检测到按键1按下,给k赋值1;如果检测到按键2按下,给k赋值2;如果检测到按键3按下,给k赋值3;如果检测到按键4按下,给k赋值4;如果检测到按键5按下,给k赋值5;如果检测到按键6按下,给k赋值6;如果检测到按键7按下,给k赋值7;如果检测到按键8按下,给k赋值8;如果检测到按键9按下,给k赋值9;如果检测到按键10按下,给k赋值10。按键动作函数流程图如图8所示:

图8 按键动作函数流程图
3.4中断子程序设计
中断子程序中,通过定时器T0调用数码管动态刷新函数、矩阵按键扫描函数以及蜂鸣器函数。中断1000次即一秒,当达到一秒时,清零计数值以重新开始下一个一秒计时,同时设置一秒定时器标志为1。定时器中断流程图如图9所示:

#include<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KEY_OUT_1 = P2^3;
sbit KEY_OUT_2 = P2^2;
sbit KEY_OUT_3 = P2^1;
sbit KEY_OUT_4 = P2^0;

sbit KEY_IN_1 = P2^4;
sbit KEY_IN_2 = P2^5;
sbit KEY_IN_3 = P2^6;
sbit KEY_IN_4 = P2^7;

sbit BUZZ = P1^6;

unsigned char code a[]={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unsigned char  ledbuff[12] =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nsigned char  KeySta[4][4] = {
        {1,1,1,1,},
        {1,1,1,1,},
        {1,1,1,1,},
        {1,1,1,1,}};
char x,z,k;
char add1,add2;
unsigned char flagls = 0;
unsigned char rst24 = 24;
int sec = 600;
char cnt1 = 0;
char cnt2 = 0;
unsigned char b[4][4]={
        {1,3,0,9,},
        {2,4,0,0,},
        {5,6,0,10,},
        {7,8,0,0,}};

//蜂鸣器部分
void buzz()
{
   if(sec == 0) BUZZ=0;
}

//矩阵按键消抖
void keyx()
{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out = 0;   //矩阵按键扫描输出索引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4][4] = {  //矩阵按键扫描缓冲区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将一行的4个按键值移入缓冲区
    keybuf[keyout][0] = (keybuf[keyout][0] << 1) | KEY_IN_1;
    keybuf[keyout][1] = (keybuf[keyout][1] << 1) | KEY_IN_2;
    keybuf[keyout][2] = (keybuf[keyout][2] << 1) | KEY_IN_3;
    keybuf[keyout][3] = (keybuf[keyout][3] << 1) | KEY_IN_4;
    //消抖后更新按键状态
    for (i=0; i<4; i++)  //每行4个按键,所以循环4次
    {
        if ((keybuf[keyout][i] & 0x0F) == 0x00)
        {   //连续4次扫描值为0,即4*4ms内都是按下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稳定的按下
            KeySta[keyout][i] = 0;
        }
        else if ((keybuf[keyout][i] & 0x0F) == 0x0F)
        {   //连续4次扫描值为1,即4*4ms内都是弹起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稳定的弹起
            KeySta[keyout][i] = 1;
        }
    }
    //执行下一次的扫描输出
    keyout++;                //输出索引递增
    keyout = keyout & 0x03;  //索引值加到4即归零
    switch (keyout)          //根据索引,释放当前输出引脚,拉低下次的输出引脚
    {
        case 0: KEY_OUT_4 = 1; KEY_OUT_1 = 0; break;
        case 1: KEY_OUT_1 = 1; KEY_OUT_2 = 0; break;
        case 2: KEY_OUT_2 = 1; KEY_OUT_3 = 0; break;
        case 3: KEY_OUT_3 = 1; KEY_OUT_4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600s  and  24秒暂停
void s600and24()
{

        static char y;
        y = rst24;

        if(cnt2 != 0)
        {
                if(flagls == 1)
                {
                        sec--;
                        if(cnt1 % 2 == 1)
                        {
                                flagls = 0;
                        }

                }
        }
        if(cnt1%2 == 0)
        {
                if(flagls == 1)
                {
                        rst24--;
                        flagls = 0;
                }
        }
        else
        {
                rst24 = y;

        }
}

//数码管扫描
void LED()
{
        static char n = 0;

        P0 =0XFF;

        ledbuff[0] = a[(sec%60)%10];
        ledbuff[1] = a[(sec%60)/10];
        ledbuff[2] = a[(sec/60)%10] & 0x7F;
        ledbuff[3] = a[(sec/60)/10];

        ledbuff[4] = a[rst24%10];
        ledbuff[5] = a[rst24/10];

        ledbuff[6] = a[add1%10];
        ledbuff[7] = a[add1/10%10];
        ledbuff[8] = a[add1/100%10];

        ledbuff[9] = a[add2%10];
        ledbuff[10] = a[add2/10%10];
        ledbuff[11] = a[add2/100%10];

        switch(n)
        {
                case 0:   P3 = 0XFF;ADDR0 = 0;ADDR1 = 1;ADDR2 = 1;ADDR3 = 1; n++;P0 = ledbuff[0];break;
                case 1:   P3 = 0XFF;ADDR0 = 1;ADDR1 = 0;ADDR2 = 1;ADDR3 = 1; n++;P0 = ledbuff[1];break;
                case 2:   P3 = 0XFF;ADDR0 = 1;ADDR1 = 1;ADDR2 = 0;ADDR3 = 1; n++;P0 = ledbuff[2];break;
                case 3:   P3 = 0XFF;ADDR0 = 1;ADDR1 = 1;ADDR2 = 1;ADDR3 = 0; n++;P0 = ledbuff[3];break;
                case 4:   P3 = 0XFE;ADDR0 = 1;ADDR1 = 1;ADDR2 = 1;ADDR3 = 1; n++;P0 = ledbuff[4];break;
                case 5:   P3 = 0XFD;ADDR0 = 1;ADDR1 = 1;ADDR2 = 1;ADDR3 = 1; n++;P0 = ledbuff[5];break;
                case 6:   P3 = 0XFB;ADDR0 = 1;ADDR1 = 1;ADDR2 = 1;ADDR3 = 1; n++;P0 = ledbuff[6];break;
                case 7:   P3 = 0XF7;ADDR0 = 1;ADDR1 = 1;ADDR2 = 1;ADDR3 = 1; n++;P0 = ledbuff[7];break;
                case 8:   P3 = 0XEF;ADDR0 = 1;ADDR1 = 1;ADDR2 = 1;ADDR3 = 1; n++;P0 = ledbuff[8];break;
                case 9:   P3 = 0XDF;ADDR0 = 1;ADDR1 = 1;ADDR2 = 1;ADDR3 = 1; n++;P0 = ledbuff[9];break;
                case 10:  P3 = 0XBF;ADDR0 = 1;ADDR1 = 1;ADDR2 = 1;ADDR3 = 1; n++;P0 = ledbuff[10];break;
                case 11:  P3 = 0X7F;ADDR0 = 1;ADDR1 = 1;ADDR2 = 1;ADDR3 = 1; n=0;P0 = ledbuff[11];break;
                default: break;

        }

}

//矩阵按键动作函数,根据键码进行相关操作
void  keys()
{
        unsigned char i, j;

        static        unsigned char backup [4][4] = {
        {1,1,1,1},{1,1,1,1},{1,1,1,1},{1,1,1,1}
        };

        for(i=0; i<4; i++)
                {
                        for(j=0; j<4; j++)
                        {
                                if(backup[i][j] != KeySta[i][j])
                                {
                                        if(backup[i][j] == 0)
                                        {
                                                k = b[i][j]        ;

                                                switch(k)
                                                {
                                                         case 1: add1++;break;
                                                        case 2: add1--;break;
                                                        case 3: add2++;break;
                                                        case 4: add2--;break;
                                                        case 5: rst24=24;break;
                                                        case 6: cnt1++;break;
                                                        case 7: x = add1; add1 = add2; add2 =x;break;
                                                        case 8: cnt2++;break;
                                                        case 9: sec = sec+60; break;
                                                        case 10: sec = sec-60;break;
                                                        default: break;
                                                }

                                        }
                                        backup[i][j] = KeySta[i][j];
                                }
                        }
                }

}

void main()
{
        EA = 1;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ET0 = 1;
        TR0 = 1;

        add1 = add2 = 0;
        while(1)
        {
                keys();
                s600and24();
        }

}

//T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nterruptTimer0()interrupt 1
{
        static int cnt = 0;

        TH0 = 0XFC;
        TL0 = 0X67;

        cnt ++ ;
        keyx();
        LED() ;
        if(cnt >= 1000)
        {
                cnt = 0;
                flagls = 1;
        }
        buz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