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我这单片机蓝牙小车有点蛋疼。

楼主(2019-12-14):
具体是这样的,我写完程序了,写进去,用4个南孚电池供电,一开始发指令,电机就哒了一声挺小声的,然后就没动静了。然后我用高电压电池驱动,可以动,但是速度太快了,我怕电机要烧掉,就没继续用了。。之后我去某宝看,他们也是用4个南孚供电的。。我就纳闷了,然后写了个响应的代码,发现每次我发非0指令它都给我反馈0x00。。这个指令是我的停止指令,然后我直接把这个0x00改成前进指令。启动,结果它哒哒哒哒跟机关枪一样。。然后依然没动。。这是啥情况?

楼主:
大概长这样,一个电机驱动,一个蓝牙模块,一个最小系统,4个南孚电池,几条线。后面那个电阻焊上去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长这样,一个电机驱动,一个蓝牙模块,一个最小系统,4个南孚电池,几条线。后面那个电阻焊上去没用过 ...

看不清你的电机驱动是个什么模块。
我的经验:我用的L298N,要8节干电池,12V输入,5V输出使用很正常。

网友B:
不用高压就蛋痛``HAH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你的电机驱动是个什么模块。
我的经验:我用的L298N,要8节干电池,12V输入,5V输出使用很正常。

我去,我的是什么电机驱动模块,也是用12v才能跑。。但是那个宝上那些4节南孚就能跑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C:
感觉可以去研究一下电机驱动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D:
看看电机驱动和电机的适应的电压范围 ,然后再上位机看看蓝牙发送指令是否有相应的指令显示在屏幕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机驱动和电机的适应的电压范围 ,然后再上位机看看蓝牙发送指令是否有相应的指令显示在屏幕上面

上面就写着电压2v-10v啊,4节南孚有6v,不转,偏偏要4节3.2v的才转,这都快13v了,这样工作下去,又要冒烟了。。对了,我还试过3.节3.2v的,9.6v它还耍脾气,时灵时不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