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图连线,没有明线的哪些是怎么接的?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图是怎么连的?比如那个没有明线那一部分。 卑微发问。。。。

网友A(2019-12-14):
看线上面的标号,标号相同的实物就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B:
有相同网络标号的就是连在一起的,你这图不清楚,但是左边LED的P17应该是连在P3.7口的P17上

网友C:
看线上的标志字符,找到两个同样的字符,就是该两线连接在一起

网友D:
按照标号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