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al simulation error(s) encountered Proteus仿真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14):
proteus

网友A:
把所有元件换成具有仿真模型的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B:
中文路径的问题的吧

网友C(2020-02-19):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元件换成具有仿真模型的器件就可以了

萌新求助,请问怎么改呢,之前看到好多大佬说改环境变量,但是我改了还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D(2020-05-06):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20-06-25):
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就一个32芯片和数码管

网友F(2022-03-11):
终于找到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