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TDA2030做的音频放大为什么实际放大倍数是缩小的,电路图如下:

楼主(2019-12-14):
各位大佬,我做了一个音频放大电路,音质可以,噪声也不大,仿真结果也不错,放大倍数大约20倍,可是我用板子做出来用示波器实际测量的时候,波形没有放大反而缩小了10倍。检查了好几遍,电路没接错,万用表检查了也没短路,求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TDA2003是非常成熟的音频功率放大器,其典型应用电路已由生产商提供,没有多少用户修改设计的空间。从楼主的图看,楼主是按直流运算放大器的应用在其输入端加了直流偏置和直流负反馈电路,破坏了内部电路的平衡,其输出端4脚静态电压已偏离1/2VCC。典型应用电路如下:

网友B:
你调整一下R6的值,找到合适的

网友C:
注意:应该用正负电源!

网友D: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问题描述最好分好几个点
1,实际焊好的电路可以正常使用了没有?
2,示波器信号的接线点在电路中是对应的哪个点?
3示波器的波形在哪里?

4,示波器信号你接地了吗???????,你不会是照着仿真的那样接的吧?????

网友E:
你的原理图没有大问题,所以仿真也能通过!看了你的实际焊接的洞洞板照片,看来也算是下了一番功课的!这也是个人觉得通向更高水平的必经之路,先点个赞!不过,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什么偏离了1/2VCC(是有点偏了,但不是根本的原因),也不是什么应该用正负电源!TDA2030完全可以在单电源供电下以OTL方式工作,此时必须采用电阻分压偏置将输入端处于1/2VCC状态,问题就是出在你居然没有在实际的板子上给TDA2030安装合适的散热器!!TDA2030内部具有过热保护电路,当你接通电源,输入音频信号,那么输出端就会有输出信号,接上负载喇叭(按你说的音质可以,噪声也不大,那就是必然接上喇叭了!!)那么就会产生功率消耗,这种乙类线性功放效率虽然比甲类高的多,但是功放(芯片)自身也会产生不小的热量,如果没有合适的散热装置帮助散热,芯片内部的过热保护电路就会自动降低增益,减小输出信号功率,保护芯片不受损坏!!你可真是心大啊!!!

网友F:
这说明,TDA2030的放大倍数,是有频率特性的,即工作在10KHZ以下的低频器件。超过了频率范围,其放大倍数就会随频率的增高而降低的现象。因此,在设计电路器件时,就有器件频率特性的要求,指的就是工作频率与放大倍数的关系。
基于TDA2030的音频功放设计 -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32889962c281e53a5902ff5c.html
这是网上找的类似的,希望对你有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