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IAR MSP430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is outside"错误处理

楼主(2019-12-14):
    前天晚上修改调试程序,出错: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stack’ (currently Memory:0x252)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Memory:02B0 toMemory:0x300)错误,见图1。
此时程序指针跑飞,不能再继续运行下行,再运行也是可样出错。见图2
   接好同样两块水表板,先怀疑硬件问题,换板下载同样程序。1#的F413换成F415,1#不会outside(选用device没改,还是F413)。2#板会outside,且只能运行一次程序即停止(指针跑飞)。
   当时立即问dog 太阳的度婆,找到两文章说此事,一是《IAR MSP430设置合理堆栈大小(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isoutside the stack range)》被转了n多次。文章最后是没有解决,用文章说的改Stack/heap设置,一点用都没有。
    另外有讨论说“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设计程序了。在单片机上跑uC/OS,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减少内存使用”
    后找到了问题原因及解决办法。
问题原因:Init_Timer_A();打开了中断,但是TA中断程序#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全注释掉(怕影响长定时发示波器信号)。
    原因明确了,因为初始化并打开了TA中断,但是没有中断响应程序,导致的堆栈溢出。
解决方法:
     1 、开启#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中断程序响应,OK。BasicTimer中的长定时发IO口电平信号给示波器,不受TA中断影响。
    2、不执行Init_Timer_A();此方法可以不用注释中断响应程序。

  验证:再次开TA中断,不响应中断(注释掉),问题再次出现,证明错误的来源是对的。

图1

图1

图2,多次运行还是错误,无法回程序中

图2,多次运行还是错误,无法回程序中

解决了

解决了

网友A:
建议网站管理员将楼主的Debug调试经验作为一个单独板块独立出来,否则会有黄金被渣土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