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可以自己想做一个电子设计就可以列出所需物品清单

楼主(2019-12-15):
。这个有没有一个思路

网友A:
首先画出电路原理图,然后根据电路原理图确定元器件。另外,基本的阻容元件多备一些,二极管,三极管之类的也多备一些,这些常用元器件适当多准备一些要方便的多。

网友B:
可以用“Altium Designer”软件,设计一个原理图,软件就会给你产生一个元件清单,列出所需物品。

网友C:
奇怪的问题。

网友D:
搞不清楚你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做电路设计之前,需要一些什么元件,脑海里已经有了,画完原理图和PCB图之后需要些什么元件更是清清楚楚,绘制原理图的软件都能生成元件清单,可以按顺序、按封装、按类型分类,相当详细。

网友E:
先找要实现该功能的资料,根据资料介绍找出相对应的实现方案,根据方案寻找各单元电路的实现方法,信号传递的要求,再把各单元电路进行相互间调试,调整元件的参数,稳定后决定选择相关元器件做成整体电路再进行调试,这样所有需要用到的器件全有了

网友F:
你好!
1、熟悉常用器件和模块
2、确定你要实现的功能
3、从你熟悉的器件和模块里面挑选
4、对你的功能要求做完善
5、祝你成功

网友G:
这不是奇怪的问题,也不是什么用“Altium Designer”软件,“首先画出电路原理图,然后根据电路原理图确定元器件”,而是根本不可能!门都没有!!人工智能远远没有达到你所期望的这样效果!俺不得不恶狠狠的给你泼冷水了!!硬件必须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不能天马行空的空想!!

网友H:
首先确定想做什么,然后确定想实现什么功能,再确定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然后找器件去实现这些功能,在这期间可以查找各种资料和问一下有经验的人,接下来自己仿真,画版图。最后照单买。

网友I:
首先,要清楚自己想要做一个怎样的设计(不能想起什么就往里面加什么)。其次,可以在网上查找一些关于这个设计的质料。然后可在AD中发出原理图,再Protues中进行软件的仿真设计。在protues中能的出你想要的设计,就能列出物品清单

网友J:
可以用安卓java程序去编程完成这项功能,具体参考安卓资料

网友K:
好像AD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