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中断会影响if else语句逻辑吗?

楼主(2019-12-15):
rt  遇过几次bug  怀疑是中断引起的else部分直接被跳过  整个函数直接退出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求各位大佬讲一下

网友A:
只要中断服务函数中未改变中断前的程序状态就不会发生,主要看中断后的保护措施

网友B:
不会的 中断会自动保存现场的

网友C:
中断的调用会影响if else 的结构,使用时应该注意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断的调用会影响if else 的结构,使用时应该注意位置

感觉应该不会影响原有的结构啊,请问原因是什么

网友E:
看你使用的对不对了

网友F:
中断太长所以导致程序飞了???????

网友G:
不会的呀

网友H:
堆栈容量够就不会出问题,一般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