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示波器,看中这个了,不知道好不好

楼主:
看这个价格还可以,100M带宽,500M采样,7寸彩屏,时基5ns-50s,价格只要1560

网友A(2019-12-16):
这个我用过,用的是有中文版本的,整体效果就是那种还算过得去的样子
但比起相同参数的泰克来,还是差了一些的
对于电路设计和程序编程来说,这玩意用处还真是蛮可以的,如果是你工作中要用到,可以买
但如果你是一个DIY爱好者,不怎么推荐你买,这玩意在DIY并不是经常用得到

但如果家里有鱼塘承包的。。。。。。。。就当我没说

网友B:
采样率最好搞个1G的呗

网友C:
如果是DIY需要,可以买一个便宜的,如果公司内部采购,推荐购买1G或者2G采样的,品牌使用Keysight(安捷伦)或者泰克的,价钱有点贵,少则上完,但是靠谱。

网友D:
有个普源50M的可以直接刷成100M,咸鱼了解下大概600左右。貌似硬件完全一样。奸商。。。。。。。。。。
普源DS1052E

网友E:
优利德的就是价格屠夫,性能是很一般的。国产普源是可以的

网友E:
普源是可以的 优利德搞维修还可以  设计有点力不从心

网友F:
采样率有点低  可以适当买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