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请问下这个是延时多少秒

楼主:
DELAY:
          MOV R7,#255
D2:     MOV R6,#255
          DJNZ R6,$
          DJNZ R7,D2
          RET

网友A(2019-12-15):
DELAY:
                MOV  R7,#255        ;1个机器周期
D2:             MOV  R6,#255        ;1个机器周期
                DJNZ  R6,$        ;2个机器周期
                  DJNZ  R7,D2        ;2个机器周期
                RET                        ;2个机器周期
系统时钟频率12MHZ,则机器周期1us。
延时时间计算如下:T=[2+255*(255*2+1+2)+1]*1us=130.818ms

网友B:
延时时间为:((255*2+3)*255+1)*机器周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延时时间为:((255*2+3)*255+1)*机器周期

0.1几秒吗

网友D:
没有人知道,
DJNZ指令的执行时间是根据不同的硬件,不同的晶振来判断的,
刚好,晶振你没有说,硬件你也没有说。
传统的8051是按12个系统时间为一个机器周期来算的,DJNZ就是用两个机器周期(24个时钟)
而STC就神了,它每个版本的单片机执行时间是不一样的,目前我用过的有三个版本,你可以对比一下。一句话:你要自己计算的。不想自己算也行,你找到STC下载器烧录界面,里面就有自动生成延时的,点几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永远学不会怎么计算延时了。

网友E:
计算公式:延时时间=[2*R6+3]*R7+5        机器周期

循环外: 5机器周期  子程序调用 2机器周期 + 子程序返回 2机器周期 + R7赋值 1机器周期 = 5机器周期

你可能需要先了解震荡周期、时钟周期、机器周期之间的关系
因为单片机的时钟是晶振分频来的,你可以理解为每个时钟周期循环了一次,大致就是延时了一个时钟周期,所以自己去查查单片机时钟频率

5课:单片机延时程序分析
http://www.51hei.com/mcuteach/2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