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从论坛下载的打不开

楼主(2019-12-15):
为什么我从51黑电子论坛下载的安装包解压之后找不到里面的文件,keil4显示cannot read ,visualC++也没办法看到。用别人的电脑下载之后发到我的电脑上就能看了??

网友A:
很显然是你的电脑软件存在问题,可能是解压软件的版本问题

网友B:
你试着重新安装下K ei l l

网友C:
软件的版本不对。可以换keil3或5试试

网友D:
可能是下载的文件夹乱码,或者keil的版本过低,如果是乱码,把文件夹的名字改一下就好了,版本的话,你就下个keil5就好了

网友E:
重新下载一个keil  或者重新下载解压软件  或许是你的杀毒软件误删了

网友F:
下载时选用浏览器下载,不要使用第三方下载软件,容易出错。

网友G:
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H:
还没遇到论坛下载的软件打不开的情况,不过两次扣过黑笔,刷新了一下页面又被扣一次,本来就穷。。。。

你这个情况,试试再下载一次,若正常了说明下载的问题,如果还不行,说明是软件本身的问题,那就另外换个软件。。。。。正反都得扣一次黑笔。

网友I: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J:
用qq浏览器解压很好用的

网友K:
注意一下文件的格式以及软件的版本

网友L:
电脑问题

网友M:
挺好的啊  51论坛下载的  都挺清楚的

网友N:
重新下载一下可能就可以了

楼主:
,,问了客服,换了一个浏览器就可以了

楼主:
,,我按照电脑客服说的换了一个浏览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