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下这水泵自动控制上水的单片机程序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我这做的是一个水泵自动控制上水的程序,能正常运行,就是有时会死机,高水位灯常亮,程序死在哪地方了,水放完了也不启动水泵。

#include <STC12C2052AD.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temp;
uchar a;
sbit dishuiwei=P1^6;
sbit gaoshuiwei=P1^5;
sbit shuiliu=P1^7;
sbit shuibeng=P1^0;
sbit gaoled=P1^3;
sbit diled=P1^2;
sbit shuiliuled=P1^1;
void delay(uint i);
void main()
{
        temp=0;
        shuiliuled=0;
        while(1)
        {
                while(dishuiwei==1)
                {
                        shuibeng=0;
                        diled=dishuiwei;
                        gaoled=~gaoshuiwei;
                        while(gaoshuiwei==1)
                        {
                                delay(4800);
                                diled=dishuiwei;
                                gaoled=~gaoshuiwei;
                                if(shuiliu==1)
                                {
                                        shuibeng=1;
                                        TMOD=0x01;
                                        TL0=(65536-45000)/256;
                                        TH0=(65536-45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temp<65000)
                                        {
                                                  diled=dishuiwei;
                                                gaoled=~gaoshuiwei;
                                        }
                                        EA=0;
                                        temp=0;
                                        shuibeng=0;
                                }
                         }
                }
                shuibeng=1;
                diled=dishuiwei;
                gaoled=~gaoshuiwei;
        }
}
void delay(uint i)
{
        uint y;
        for(i;i>0;i--)
                for(y=570;y>0;y--);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L0=(65536-45000)/256;
        TH0=(65536-45000)%256;
        temp++;
        a++;
        if(a==5)
        {
                a=0;
                shuiliuled=~shuiliuled;
        }
}

网友A(2019-12-15):
你好!
典型的电磁干扰造成的单片机程序跑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典型的电磁干扰造成的单片机程序跑飞

这种情况怎么检测,看门狗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
典型的电磁干扰造成的单片机程序跑飞

要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由于空间太小,电源我用的是一个5V/2A的手机充电器,和单片机板子放在一个插座明盒里的,是不是电源引起的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由于空间太小,电源我用的是一个5V/2A的手机充电器,和单片机板子放在一个插座明盒 ...

你把程序添加注释和硬件图发上来,可以帮你看看。因为你的程序有多处明显不合理。

网友E:
没有外围电路很难说清楚,单片机程序跟实际项目的调试差别不少...尤其是你用了电磁阀相关的东西,或者隔离没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把程序添加注释和硬件图发上来,可以帮你看看。因为你的程序有多处明显不合理。

#include <STC12C2052AD.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temp;
uchar a;
sbit dishuiwei=P1^6;
sbit gaoshuiwei=P1^5;
sbit shuiliu=P1^7;
sbit shuibeng=P1^0;
sbit gaoled=P1^3;
sbit diled=P1^2;
sbit shuiliuled=P1^1;
void delay(uint i);
void main()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把程序添加注释和硬件图发上来,可以帮你看看。因为你的程序有多处明显不合理。

#include <STC12C2052AD.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temp;
uchar a;
sbit dishuiwei=P1^6;
sbit gaoshuiwei=P1^5;
sbit shuiliu=P1^7;
sbit shuibeng=P1^0;
sbit gaoled=P1^3;
sbit diled=P1^2;
sbit shuiliuled=P1^1;
void delay(uint i);
void main()
{
        temp=0;
        shuiliuled=0;
        while(1)
        {
                while(dishuiwei==1)                                         //检测低水位开关
                {                                                                         //启动水泵
                        shuibeng=0;
                        diled=dishuiwei;                                  //
                        gaoled=~gaoshuiwei;                                  // 指示灯
                        while(gaoshuiwei==1)                                //检测高水位开关
                        {
                                delay(4800);                                   //延时3秒左右
                                diled=dishuiwei;
                                gaoled=~gaoshuiwei;
                                if(shuiliu==1)                                        //检测水位开关,如果没水流就关水泵
                                {                                                                //启动定时器延时
                                        shuibeng=1;
                                        TMOD=0x01;
                                        TL0=(65536-45000)/256;
                                        TH0=(65536-45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temp<65000)                        //延时时间
                                        {
                                                  diled=dishuiwei;                //
                                                gaoled=~gaoshuiwei;                //指示灯显示
                                        }
                                        EA=0;                                                //关定时器
                                        temp=0;
                                        shuibeng=0;                                        //启动水泵
                                }
                         }
                }
                shuibeng=1;
                diled=dishuiwei;
                gaoled=~gaoshuiwei;
        }
}
void delay(uint i)
{
        uint y;
        for(i;i>0;i--)
                for(y=570;y>0;y--);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L0=(65536-45000)/256;                   //
        TH0=(65536-45000)%256;                   //
        temp++;
        a++;
        if(a==5)                                                //
        {                                                                //
                a=0;
                shuiliuled=~shuiliuled;           //在检测到没水流时水流灯闪烁报警
        }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由于不清楚你采用的水位开关具体工作形态,程序只是完成控制逻辑关系,如果做实物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include <STC12C2052AD.H>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huiliu   =P1^7;        //水流检测开关
sbit dishuiwei =P1^6;        //低水位开关
sbit gaoshuiwei=P1^5;        //高水位开关
sbit changled  =P1^4;        //常水位指示LED
sbit gaoled    =P1^3;        //高水位指示LED
sbit diled     =P1^2;        //低水位指示LED
sbit shuiliuled=P1^1;         //水流灯闪烁报警
sbit shuibeng  =P1^0;        //水泵

uchar a=0;                //闪烁计数变量
uint temp=0;   //计数器变量
bit flag=0;           //水泵运行标志
bit TheAlarm=0;//报警标志

/*12T单片机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i)
{
        uint y;
        for(i;i>0;i--)
                for(y=110;y>0;y--);
}
/* 1T单片机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i)
{
        uint y;
        for(i;i>0;i--)
                for(y=1150;y>0;y--);
}*/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1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EA        =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0;                        //定时器0关闭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Init();
        delay(1000);//1秒等待系统稳定
        while(1)
        { // 水位开关检测部分
                if(dishuiwei==1 && gaoshuiwei==0)                //检测到水位低
                {
                        diled =0;                 //低水位指示灯亮
                        gaoled=1;                 //高水位指示灯熄
                        changled=1;                //常水位指示灯熄
                        flag=1;                         //允许启动水泵
                }
                else if(dishuiwei==0 && gaoshuiwei==1)        //检测到水位高
                {
                        diled =1;                 //低水位指示灯熄
                        gaoled=0;                 //高水位指示灯亮
                        changled=1;                //常水位指示灯熄
                        flag=0;                         //不允许启动水泵
                }
                else if(dishuiwei==0 && gaoshuiwei==0)//检测到水位正常复位
                {
                        diled =1;                 //低水位指示灯熄
                        gaoled=1;                 //高水位指示灯熄
                        changled=0;                //常水位指示灯亮
//                        flag=flag;                 //允许位保持不变
                }
                //水流开关检测部分
                if(shuiliu==0 && flag==1)//水泵开启状态时检测水流开关
                {
                        TR0=1;                        //启动定时器计时
                        if(temp>=600) //水泵开启30秒钟没有水流即报警
                        {
                                TheAlarm=1; //报警
                        }
                }
                else //恢复正常
                {
                        TheAlarm=0;                //报警复位
                        TR0=0;                        //定时器0关闭
                        temp=0;                        //计数器清0
                        shuiliuled=1;        //报警灯复位
                }
                //水泵控制部分
                if(TheAlarm==0 && flag==1)
                {
                        shuibeng=0;
                }
                else
                {
                        shuibeng=1;
                }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L0 = 0xB0;                //50ms
        TH0 = 0x3C;
        //计时部分
        temp++;
        if(temp>5000)
        {
                temp=5000;//防止溢出
        }
        //报警灯闪烁
        if(TheAlarm==1)
        {
                a++;
                if(a==5)              //250ms
                {
                        a=0;
                        shuiliuled=~shuiliuled;//在检测到没水流或水位开关异常时闪烁报警
                }
        }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要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由于空间太小,电源我用的是一个5V/2A的手机充电器,和单片机板子放在一个插座明盒 ...

改用无刷水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