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仿真花式流水灯的设计

楼主:
一、基本要求:
  使用8051,要求系统电路含有16个led灯和按键,按键控制灯的不同闪烁方式(跑马灯),按键使用中断方式,使用定时器T1方式1实现一个心跳灯,中断方式,在Proteus上仿真实现。
二 、具体功能:

     1.选择两个I/O端口控制16个LED流水灯。
     2.设置四个按键K1~K4,按下K1跑马灯,K2鸳鸯戏水,K3双流水灯,K4则循环三种控制方式。
     3.跑马灯:共16个LED逐次点亮,每隔10ms点亮一个LED,点亮10ms后关闭,然后继续上次操作。
     4.鸳鸯戏水灯:第一次单数灯点亮,延时10ms,关闭,然后双数灯点亮,延时10ms,关闭,然后继续上次操作。
     5.双流水灯:16个LED依次向中间点亮,间隔10ms,再依次向两边扩散点亮,间隔10ms,然后继续上次操作。

三、控制电路介绍
16个发光二极管L1-L16分别接在单片机P0.0-P0.7,P2.0-P2.7。输出“0”,发光二极管亮。

四、系统程序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 = P1 ^0;//按钮
sbit K2 = P1 ^1;
sbit K3 = P1 ^2;
sbit K4 = P1 ^3;
sbit XTD = P3 ^3;    //P3.3引脚作为心跳灯的控制信号
u8 mode = 0;//模式。0跑马灯、1鸳鸯灯、2双流水灯
u8 time = 0;//
u8 done = 0;
u8 time1 = 0;//
u8 times = 0;//计数
u8 flag = 0;//鸳鸯灯标志
void delay(u16 i)     // delay延时函数    i=1时,大约延时10us
{
    while (i--);
}

/*******************************************************************************
* 函 数 名         : Timer1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Init() {
    TMOD |= 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1 = 0XF0;
    ET1 = 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 = 1;//打开总中断
    TR1 = 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 (1) {
        if (!K1)//跑马灯
        {
            mode = 0;
            times = 0;
            while (!K1);
        }
        if (!K2)//鸳鸯灯
        {
            mode = 1;
            times = 0;
            while (!K2);
        }
        if (!K3)//双流水灯
        {
            mode = 2;
            times = 0;
            while (!K3);
        }
        if (!K4)//轮询
        {

            while (!K4) {
                while (!done) mode = 0;
                done = 0;
                while (!done) mode = 1;
                done = 0;
                while (!done) mode = 2;
                done = 0;
            }
        }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1 = 0XF0;
    if (time1 < 60) {
        time1++;
    } else {
        time1 = 0;
        XTD = ~XTD;
    }
    if (time < 30)//300ms
    {
        time++;
    } else {
        time = 0;

        if (times < 17)
            times++;
        else{
            times = 0;
            done = 1;
        }
        switch (mode) {
            case 0: //跑马灯
                if ((times > 0) && (times < 9)) {
                    P0 = ~(1 << (times - 1));
                    P2 = 0xff;
                }
                if ((times > 8) && (times < 17)) {
                    P2 = ~(1 << (times - 9));
                    P0 = 0xff;
                }
                if ((times == 0) || (times == 17)) {
                    P0 = 0xff;
                    P2 = 0xff;
                }
                break;
            case 1://鸳鸯灯
                if ((times > 0) && (times < 5)) {
                    P0 = ~(1 << (2 * times - 2));
                    P2 = 0xff;
                }
                if ((times > 4) && (times < 9)) {
                    P2 = ~(1 << (2 * (times - 4) - 2));
                    P0 = 0xff;
                }
                if ((times > 9) && (times < 14)) {
                    P0 = ~(1 << (2 * (times - 9) - 1));
                    P2 = 0xff;
                }
                if ((times > 13) && (times < 18)) {
                    P2 = ~(1 << (2 * (times - 13) - 1));
                    P0 = 0xff;
                }
                if ((times == 0) || (times == 9)) {
                    P0 = 0xff;
                    P2 = 0xff;
                }
                break;
            case 2://双流水灯
                if ((times > 0) && (times < 9)) {
                    P0 = ~(1 << (times - 1));
                    P2 = ~(0x80 >> (times - 1));
                }
                if ((times > 9) && (times < 18)) {
                    P2 = ~(1 << (times - 9));
                    P0 = ~(0x80 >> (times - 9));
                }
                if (times == 0) {
                    P0 = 0xff;
                    P2 = 0xff;
                }
        }
    }
}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 TMOD|=0X10;       //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 TH0=0XFC;      //系统为=采用33MHZ晶振,分频系数为12,则定时脉冲周期为0.363636……us
// TL0=0X18;       //1ms=2750*0.363636……us则给定时器赋初值655536-2750=62786=F542H,定时1ms
//
// EA=1;              //打开总中断
// ET0=1;         //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 TF0=1;        //打开定时器1溢出标志位,产生溢出后,会向CPU申请中断
// TR0=1;          //打开定时器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0        //定时器1中断函数
//{
// TH0=0XFC;               //由于方式1不会自动重装,因此要在溢出后重装
// TL0=0X18;
// XTD=~XTD;
// delay(20000);
//}

proteus仿真图

proteus仿真图

网友A(2020-05-26):
我按照你这图还有程序打的为什么灯不会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你这图还有程序打的为什么灯不会亮呢

你把总线换一下就可以 了

网友C(2021-12-22):
楼主 可以私发程序吗 我打出来很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