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里面的精度是什么意思?还有控制温度是什么意思?是指上下限温度么?

楼主:
题目中的精度是什么意思?还有控制温度是什么意思?是指上下限温度么?

网友A(2019-12-16):
如果你是为了xx设计,那么我们真的不能帮你了!!你得好好认真的回到课堂或者老师那里去回炉了!不要怕丢脸,不要不好意思,因为第一,你是交了学费的,但是在这里你没有付出学费,第二,由于翟天临的贡献,现在大学已经对xx论文提高要求很多了!大学,必须自己学会自己去掌握知识!!我们帮了你可能是害了你!!

网友B:
控制温度就是温度给定值,精度指稳定后温度波动范围。

网友C:
精度就是你测量出来的温度和实际温度的误差
但你这个是应付考试的,这里的精度指的就是分辨率,你达到这个温度的分辨率就可以是精度达到 了
现实中,像Sensirion这样的专业公司出口的十几块的传感器也只有在25摄氏度的时候有正负0.5摄氏度的误差,越是偏离这个温度的,误差就越大。

网友D:
测量温度即测量得到的温度,精度即准确度,比如室温是25度,测量显示25度那就完美,但显示24.5度到25.5度之间也满足精度要求,这个好理解,这是由硬件决定的。控制温度的精度,楼主理解为上下限温度也对。比如设定为25度,那么在室温低于24度(冬天)就要启动加热设备提升室温,到26度停;或者在室温高于26度(夏天)就要启动制冷设备来降低室温,到24度停。

网友E:
精度的意思是温度测量和调节精确度,控制温度指的是你设定的上下限温度,比如设定超过25度就启动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