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频率计程序设计

楼主(2019-12-15):
设计一个智能频率计,外部提供四种频率信号,要求:
(1)上电后,LCD1601字符屏先显示初始化界面:“Frequency Testing
(2)通过开关选择四种频率信号,再按下测量开关,测量频率,测量完成后在字符屏上显示测量结果。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WCOMM XBYTE[0x0000]
#define RCOMM XBYTE[0x0001]
#define WDATA XBYTE[0x0002]
#define RDATA XBYTE[0x0003]
uchar LCD_Disp_Buffer[]="Frequency Testing";
uchar count=0;
sbit K1=P1^0;
uint temp;
void BusyWait()
{
   while((RCOMM & 0x80) != 0x00);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md)
{
   BusyWait();
   WCOMM=cmd;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BusyWait();
   WDATA=dat;
}
void Initialise()
{
   Write_Command(0x30);
   Write_Command(0x01);
   Write_Command(0x06);
   Write_Command(0x0c);
}
void ShowString(uchar *str)
{
    uchar i=0;
        Write_Command(0x80);
        while(str[i]!='\0'&&i<16&&str[i]!='A')
        Write_Data(str[i++]);
        for(;i<16;i++) Write_Data(' ');
  }
void Init()
{
   TMOD=0x51;
   EA=1;
   ET0=1;
   ET1=1;
   TL1=255;
   TH1=255;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a,b;
   for(;t>0;t--)
   for(a=38;a>0;a--)
   for(b=140;b>0;b--);
}
void main()
{
  uchar i=0;
  Initialise();
  Init();
  ShowString(LCD_Disp_Buffer);
  while(1)
  {
         if(K1==0)
         {
           temp=0;
           TR1=1;
           TR0=1;
         }
         ShowString(LCD_Disp_Buffer);
  }
}
void jishu( ) interrupt 3
{
   TL1=255;
   TH1=255;
   temp++;
}
void time_0( ) interrupt 1
{
    uchar i;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count==20)
   {
          TR1=0;
          TR0=0;
      count=0;
          LCD_Disp_Buffer[0]=temp/10000+'0';
      LCD_Disp_Buffer[1]=temp/1000%10+'0';
      LCD_Disp_Buffer[2]=temp/100%10+'0';
      LCD_Disp_Buffer[3]=temp%100/10+'0';
      LCD_Disp_Buffer[4]=temp%10+'0';
          for(i=5;i<16;i++)
           LCD_Disp_Buffer[i]=' ';
          TL1=255;
      TH1=255;
   }
}

网友A:
频率范围多少

网友B:
对于没有分频器的,这种单片机在12M频率下,最多能有400KHZ的测量范围。

网友C(2020-01-14):
运行之后按下按钮不显示所测数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请问不显示所测频率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运行后不显示频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