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DMA中断采集多路ADC数据+OLED12864汉字显示

楼主(2019-12-15):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OLED12864.h"
#include "comm.h"
#include "keyled.h"

Systemtypedef                System;
ADCtypedef                        ADResult[2];
extern u32  ADC_BUF[2];
u32 temp=0; //电压数据
//unsigned short ADResult;

/**
  * @brief  STM32时钟系统初始化
        *                                        SYSClk= 72MHz
        *                                        APB1         = 36MHz
        *                                        APB2         = 72MHz
        *                                        AHB         = 72MHz
        *                                        ADC_Clk = 18MHz
        * @参数   None
  * @返回值 None
  */
void Stm32_Clock_Init(void)
{
        RCC->CR|=0x00010000;          //外部高速时钟使能HSEON
        while(!(RCC->CR>>17));        //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 PLL=9*HSE OSC,        APB1=AHB/DIV2, APB2=AHB/DIV1,        ADC_Clk = APB2/4 */
        RCC->CFGR=0X1C4400;
        RCC->CFGR|=1<<16;                          //HSE as PLLSRC

        FLASH->ACR|=0x32;                          //FLASH 2个延时周期

        RCC->CR|=0x01000000;          //PLLON
        while(!(RCC->CR>>25));        //等待PLL锁定

        RCC->CFGR|=0x00000002;        //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RCC->CFGR & 0x0c) != 0x08);        //wait,PLL used as system clock
}

void SystemVar_Init(void)
{
        System.HPriTime = 0;
        System.LPriTime = 0;

}

/**
  * @brief  用户任务调度定时器初始化.
  *                                        周期1ms.
  *                                        使能更新中断.
        * @参数   None
  * @返回值 None
  */
void UserTaskTimer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ms时间设定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_Cmd(TIM3, ENABLE);
}

/**
  * @brief  用户任务调度定时器更新中断.
  *                                        启动ADC转换.
  *                                        软定时器更新.
        * @参数   None
  * @返回值 None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32 TimeCount = 0;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TimeCount++;

                if(TimeCount % HPRITASK_TIME_MS == 0)                System.HPriTime = 1;
                if(TimeCount % LPRITASK_TIME_MS == 0)                System.LPriTime = 1;

        }
}

int main(void)
{
        u32 wd;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Stm32_Clock_Init();

        SystemVar_Init();

        LED_Init();

        AD_init();
        ADvar_init();

        UserTaskTimer_Init();

         OLED_Init();
        OLED_Fill(0);
//        OLED_P8x16Str(0,0,"BLDC CLOSED LOOP");
//        OLED_P8x16Str(5,2,"Targe:      rpm");
////        OLED_P8x16Str(5,4,"Real :      rpm");
////        OLED_P8x16Str(5,6,"VBUS :      mV");
//        OLED_P8x16Str(5,6,"D_Y :      mV");
//        OLED_P8x16Str(5,4,"W_D :      mV");
        OLED_ShowCHinese(0,4,19);//运
        OLED_ShowCHinese(18,4,20);//行
        OLED_ShowCHinese(36,4,21);//时
        OLED_ShowCHinese(54,4,22);//间
        OLED_ShowCHinese(72,4,13);//
        LED1 = LED2 = LED3 = 0;
        LED4 = LED5 = 1;
        while(1)
        {
                if(System.HPriTime)
                {
                        System.HPriTime = 0;
                        // do something
                        LED2 = !LED2;
                }
                else if(System.LPriTime)
                {
                        //刷新HMI信息
                        System.LPriTime = 0;
                        temp = ((ADResult[0].avg*3300)/4096); //电压数据转换
                        wd = ((ADResult[1].avg*3300)/4096);
                        Display_data(50,6,temp,0); //OLED打印电压数据
                        Display_data(50,4,wd,0); //OLED打印电压数据
                }
        }
}

网友A(2022-11-06):
汉字显示有做查表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