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UCOSIII+菜单+时钟任务 源程序

楼主(2019-12-15):
相互学习一下。

#include "includes.h"

/*********************定义任务控制块************************************************/

static  OS_TCB        MENU_TCB;                                                           //定义MENU任务控制块
static  OS_TCB        RTC_TCB;                                                           //定义RTC任务控制块
static  OS_TCB        CLOCK_TCB;                                                           //定义CLOCK任务控制块

  6. /********************* 定义任务栈****************************************************/
  7. static        CPU_STK        MENU_Stk[TASK_MENU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
  8. static        CPU_STK        RTC_Stk[TASK_RTC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
  9. static        CPU_STK        CLOCK_Stk[TASK_RTC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

/********************* 任务函数****************************************************/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CPU_INT32U  cpu_clk_freq;                                                                                                    //CPU内核时钟
    CPU_INT32U  cnts;                                                                                                    // 根据用户设定的时钟节拍频率计算 SysTick 定时器的计数值
    OS_ERR      err;

    (void)p_arg;

    BSP_Init();                                                 //板级初始化
    CPU_Init();                                                 //初始化 CPU 组件(时间戳、关中断时间测量和主机名)

    cpu_clk_freq = BSP_CPU_ClkFreq();                           //获取 CPU 内核时钟频率(SysTick 工作时钟)
    cnts = cpu_clk_freq / (CPU_INT32U)OSCfg_TickRate_Hz;        //根据用户设定的时钟节拍频率计算 SysTick 定时器的计数值
    OS_CPU_SysTickInit(cnts);                                   //调用 SysTick 初始化函数,设置定时器计数值和启动定时器

//    Mem_Init(); 有内存管理代替                                 //初始化内存管理组件(堆内存池和内存池表)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如果使能(默认使能)了统计任务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计算没有应用任务(只有空闲任务)运行时 CPU 的(最大)
#endif                                                          //容量(决定 OS_Stat_IdleCtrMax 的值,为后面计算 CPU
                                                                //使用率使用)。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复位(清零)当前最大关中断时间

/*---------------------------------------------------------------------------------------------------------------------------------------*/
                /* 创建 munu 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MENU_TCB,                                        //任务控制块指针
                 (CPU_CHAR   *)"MENU",                                                //任务名称
                 (OS_TASK_PTR )Task_MENU,                                        //任务代码指针
                 (void       *)0,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parg
                 (OS_PRIO     )TASK_MENU_PRIO,                                //任务优先级
                 (CPU_STK    *)&MENU_Stk[0],                                //任务堆栈基地址
                 (CPU_STK_SIZE)TASK_MENU_STK_SIZE/10,                //堆栈剩余警戒线
                 (CPU_STK_SIZE)TASK_MENU_STK_SIZE,                        //堆栈大小
                 (OS_MSG_QTY  )0,                                                        //可接收的最大消息队列数
                 (OS_TICK     )0,                                                        //时间片轮转时间
                 (void       *)0,                                                        //任务控制块扩展信息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OS_ERR     *)&err);                                                //返回值
        /* 创建 RTC 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RTC_TCB,                                        //任务控制块指针
                 (CPU_CHAR   *)"RTC",                                                //任务名称
                 (OS_TASK_PTR )Task_RTC,                                        //任务代码指针
                 (void       *)0,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parg
                 (OS_PRIO     )TASK_RTC_PRIO,                                //任务优先级
                 (CPU_STK    *)&RTC_Stk[0],                                //任务堆栈基地址
                 (CPU_STK_SIZE)TASK_RTC_STK_SIZE/10,                //堆栈剩余警戒线
                 (CPU_STK_SIZE)TASK_RTC_STK_SIZE,                        //堆栈大小
                 (OS_MSG_QTY  )0,                                                        //可接收的最大消息队列数
                 (OS_TICK     )0,                                                        //时间片轮转时间
                 (void       *)0,                                                        //任务控制块扩展信息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OS_ERR     *)&err);                                                //返回值
   /* 创建 CLOCK 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CLOCK_TCB,                                        //任务控制块指针
                 (CPU_CHAR   *)"CLOCK",                                                //任务名称
                 (OS_TASK_PTR )Task_CLOCK,                                        //任务代码指针
                 (void       *)0,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parg
                 (OS_PRIO     )TASK_CLOCK_PRIO,                                //任务优先级
                 (CPU_STK    *)&CLOCK_Stk[0],                                //任务堆栈基地址
                 (CPU_STK_SIZE)TASK_CLOCK_STK_SIZE/10,                //堆栈剩余警戒线
                 (CPU_STK_SIZE)TASK_CLOCK_STK_SIZE,                        //堆栈大小
                 (OS_MSG_QTY  )0,                                                        //可接收的最大消息队列数
                 (OS_TICK     )0,                                                        //时间片轮转时间
                 (void       *)0,                                                        //任务控制块扩展信息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OS_ERR     *)&err);                                                //返回值
//   OSTaskSuspend (&CLOCK_TCB, & err );                    //挂起CLOCK

/*------------------------------------------------------------------------------------------------------------------------------------------*/
                OSTaskDel ( 0, & err );                     //删除起始任务本身,该任务不再运行

}

void Task_RTC(void *p_arg)
{
        OS_ERR err;
        u8 t;

        while(1)
        {
                t=calendar.sec;
                RTC_Get();
        if(t!=calendar.sec)
                {
                        t=calendar.sec;
                        LCD_ShowString(20,2,80,16,16,"  :  :  ");

                        LCD_ShowxNum(20,2,calendar.hour,2,16,0);//显示数字,高位为0,还是显示,mode:0,不填充;1,填充0.
                        LCD_ShowxNum(44,2,calendar.min,2,16,0);
                        LCD_ShowxNum(68,2,calendar.sec,2,16,0);
                }

        OSTimeDlyHMSM(0, 0,0,1,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
}

2.3 OSok - 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