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学现卖Arduino实战]一、盲人雷达

楼主:
为盲人朋友增添一个探索空间的新方式
使用方式:本装置为头戴式,采用超声波测距的方式,将周围障碍物的距离通过振动或蜂鸣把探测结果传输给盲人朋友。提醒方式类似于倒车雷达,障碍物越远提醒频率越低,障碍物越近提醒频率越高。熟悉一段时间后,便可以自由的探测周末障碍物的距离、方位。
优点:
1、采用超声波探测的方式,不存在物理接触的问题。
2.探测距离最远可达4~5米,远远超出手杖的长度。
3、失聪的朋友也可以使用,拔下耳机则自动切换到振动提示模式。
缺点:
外壳采用PLA材料FDM方式打印,外观粗糙,不防雨!可能还存有一些不影响使用的缺陷
装置参数:
1、机壳采用FMD方式3D打印,材料为PLA。体积77x62x38mm,重量60克(不包括耳机)
2、HC-SR04超声波模块和LGT8F328P-SSOP20 MiniEVB单片机测距、控制。
3、提醒模式为振动和耳机两种方式,用插拔耳机来切换。耳机线控控制音量
4、两点式可调弹性头带。
5、普通手机充电接口,充电2~3小时,可连续使用20小时以上
代码:
#include <Wi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volatile float dist;
LiquidCrystal_I2C mylcd(0x27,16,2);
float checkdistance_6_7() {
  digitalWrite(6,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6,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6, LOW);
  float distance = pulseIn(7, HIGH) / 58.00;
  delay(10);
  return distance;
}
void setup(){
  dist = 0;
  pinMode(6, OUTPUT);
  pinMode(7, INPUT);
  pinMode(5, OUTPUT);
  pinMode(3, OUTPUT);
}
void loop(){
  dist = checkdistance_6_7();
  if (dist < 500) {
    delay((dist * 2));
    tone(5,2000);
    digitalWrite(3,LOW);
    delay(40);
    noTone(5);
    digitalWrite(3,HIGH);
  }

}

其他设计:
[现学现卖Arduino实战]二、头追式车载探照灯
http://www.51hei.com/bbs/dpj-176329-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网友A(2020-02-11):
思路不错,但是为了了解周围是不是要不停晃头

网友B:
看样得不停的晃头,加语音播报距离功能好点,带障碍的阻止电动车通过的斑马线咋办

网友C(2021-05-13):
用眼睛看也是不停的晃头啊

网友D:
很好的创意啊,而且产品化了。我觉得这个超声测距角度大约15度吧,可以用三个,就不用晃头了,不过超声误差和噪声较大,程序要完善一下。

网友E(2022-02-27):
那地面多高 的凹凸物品才能测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