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水温控制系统程序

楼主(2019-12-15):
智能水温控制系统的相关文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LCD1602显示模块*/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RS=P2^6;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E=P2^7;
/*按键调节模块*/
sbit k1=P1^1;//功能键
sbit k2=P1^2;//加
sbit k3=P1^3;//减
void keyscan();
void key1_switch();
void key2_add();
void key3_minus();
uchar k_num;
void LCD1602_SetTemp(uchar add,uchar dat);
uchar high=90,low=10,set_t=30,set_d=2;//这里的数据类型可能有问题!!
/*其他模块接口*/
sbit DSPORT=P3^7; //温度传感器单总线端
sbit RELAY=P1^4;//继电器
sbit COOLER=P1^7;//降温装置
/*LCD1602相关函数*/
void Delay1us(uint a);
void LCD1602_WriteCom(uchar com);//LCD1602写入8位命令子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
void LCD1602_Init();//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1602_ShowTemp(int temp);
/*DS18B20温度传感器相关函数*/
void  Delay15us(uchar aa);
uchar Ds18b20Init();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uchar Ds18b20ReadByte();
void  Ds18b20SwitchTemp();
int   Ds18b20ReadTemp();
float temp_max=125.00,temp_min=-55.00;
uchar ii=0,jj=0,kk=0;
uchar words_h[2]={"H="};
uchar words_l[2]={"L="};
uchar words_s[4]={"Set="};
void Sound();
void Temp_control(int temp);uchar count=0;//用来解决主程序执行太快,按键光标来不及显示的问题
void Temp_control(int temp)
{
unsigned int kk=400;
uchar set_h,set_l;
set_h=set_t+set_d;
set_l=set_t-set_d;
if (temp<=set_h&&temp>=set_l) //设定温度范围之内
{
RELAY = 0; //继电器断开
COOLER=0;//风扇关闭
}
else
{
TR0=0;
RELAY = 1; //继电器打开,外电路(常开触电)闭合加热
if (temp>=set_h)//温度过高
{
RELAY = 0; //继电器断开
COOLER=1;//打开
}
TR0=1;                }}
/*其他模块相关函数*/
void Delay1us(uint a)
{
uint b,c;
        for(c=a;c>0;c--)
for(b=110;b>0;b--);
}
void LCD1602_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0;
LCD1602_RS=0;//0就写指令
        LCD1602_RW=0; //0就是写
        LCD1602_DATAPINS=com;
Delay1us(10);
LCD1602_E=1;
Delay1us(10);
LCD1602_E=0;}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0;
LCD1602_RS=1;
LCD1602_RW=0;
LCD1602_DATAPINS=dat;
Delay1us(10);
LCD1602_E=1;
Delay1us(10);
LCD1602_E=0;
}
void LCD1602_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        uint num;
LCD1602_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1602_WriteCom(0x0f);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1602_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1602_WriteCom(0x01);  //清屏
LCD1602_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LCD1602_WriteCom(0x80+0x0B);
for (ii=0;ii<2;ii++)
{
LCD1602_WriteData(words_h[ii]);
        }
LCD1602_SetTemp(13,high);
        LCD1602_WriteCom(0x80+0x40);
for (kk=0;kk<4;kk++)
{
LCD1602_WriteData(words_s[kk]);
}
LCD1602_SetTemp(4+0x40,set_t);
LCD1602_WriteCom(0x80+0x47);
LCD1602_WriteData(0x23);  //显示正负号
LCD1602_WriteCom(0x80+0x48);
LCD1602_WriteData(0x30+set_d);
LCD1602_WriteCom(0x80+0x4B);
for (jj=0;jj<2;jj++)
        {
LCD1602_WriteData(words_l[jj]);
}
LCD1602_SetTemp(13+0x40,low);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总中断
ET0=1;        TR0=1;
}
void  Delay15us(uchar aa)
{
do{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aa--;
}
while(aa);
}
/*DS18B20温度传感器相关函数*/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flag;
DSPORT=0;          //总线拉低
        Delay15us(40);//延时480~960us
DSPORT=1;
Delay15us(2);
flag=DSPORT;
Delay15us(6);//Ds18b20发出应答信号,延时60~240us
Delay15us(25);
return         flag;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bi;
uint i;
for (i=0;i<8;i++)
{
DSPORT=0;
_nop_();_nop_();_nop_();_nop_(); //保持低电平至少1us,但不能低于15us
DSPORT=1;
bi=        DSPORT;//读取一位数据,循环8次为一个字节
byte = (byte >> 1) | (bi << 7);//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8次合成一个字节                Delay15us(4);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for (i=0;i<8;i++)
{
DSPORT=0;
_nop_();
DSPORT=dat&0x01;//一位一位得读,从最低位开始
Delay15us(5);
DSPORT=1;_nop_();
dat>>=1;
}}
void  Ds18b20SwitchTemp()
{
Ds18b20Init();
Delay15us(7);
Ds18b20WriteByte(0xcc);//跳过ROM指令
Ds18b20WriteByte(0x44);//启动温度转换指令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0;
uchar temp_h,temp_l;
Ds18b20SwitchTemp();
Ds18b20Init();        Delay1u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emp_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emp_h = Ds18b20ReadByte();
temp= temp_h;
temp<<=8;
temp|= temp_l;
return temp;}
void LCD1602_ShowTemp(int temp)
{
float tt;
        uchar show[5]={0,0,0,0,0};
if (temp<0)//温度为负
        {
LCD1602_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1602_WriteData('-');                  //显示负
temp=temp-1;
temp=~temp;tt=temp;
temp=tt*0.0625*100;
}
else//温度为正
{
LCD1602_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1602_WriteData('+');                  //显示正
tt=temp;
temp=tt*0.0625*100;
}
show[0]=temp/10000;
        show[1]=temp%10000/1000;
show[2]=temp%1000/100;
how[3]=temp%100/10;        show[4]=temp%10;
LCD1602_WriteCom(0x82);
LCD1602_WriteData('0'+show[0]); //百位
        LCD1602_WriteCom(0x83);
        LCD1602_WriteData('0'+show[1]); //十位
        LCD1602_WriteCom(0x84);
LCD1602_WriteData('0'+show[2]); //个位
        LCD1602_WriteCom(0x85);
LCD1602_WriteData('.');
LCD1602_WriteCom(0x86);
LCD1602_WriteData('0'+show[3]); //十分位
LCD1602_WriteCom(0x87);
LCD1602_WriteData('0'+show[4]); //百分位
LCD1602_WriteCom(0x88);
LCD1602_WriteData(0xdf);
LCD1602_WriteCom(0x89);
LCD1602_WriteData('C');
LCD1602_WriteCom(0x0C);
temp=temp/100;
Temp_control(temp);
}
void key1_switch()//功能切换
{
uchar set_h,set_l;
set_h=set_t+set_d;
set_l=set_t-set_d;
//k1键指令
if(k1==0)
{
Delay1us(10);//延时消抖
if(k1==0)
{
k_num++;
while(!k1);        //按键没有松开
if(k_num==1)
{
TR0=0; //关掉计时器,使得光标得以显示
LCD1602_WriteCom(0x80+0x46);
LCD1602_WriteCom(0x0f);
Delay15us(6);
}
if(k_num==2)
{
LCD1602_WriteCom(0x80+0x48);
LCD1602_WriteCom(0x0f);
Delay15us(6);
}
if(k_num==3)
{
LCD1602_WriteCom(0x80+0x0F);
LCD1602_WriteCom(0x0f);
Delay15us(6);
}
if(k_num==4)
{
LCD1602_WriteCom(0x80+0x4F);
LCD1602_WriteCom(0x0f);
Delay15us(6);
}
if(k_num==5)
{
k_num=0;
LCD1602_WriteCom(0x0C);//光标不显示
if (high<low)  //用来default
{
high=90;
low=40;//恢复默认值
}
if(set_h>high||set_l<low)
{
high=90;
low=10;//恢复默认值
set_t=30;
set_d=2;//恢复默认值
}
TR0=1;//计时器重新打开,使得屏幕得以刷新
}
}
}}
void key2_add()//功能加
{
if(k_num!=0)
{
if(k2==0)
{
Delay1us(5);
if(k2==0)
{
while(!k2);
if(k_num==1)
{
set_t++;
if (set_t>=high)
set_t=high;
LCD1602_SetTemp(4+0x40,set_t);                                                  LCD1602_WriteCom(0x80+0x46);                                                                                                    }
if(k_num==2)
{
set_d++;
if (set_d>9)
set_d=0;
LCD1602_WriteCom(0x80+0x48);
LCD1602_WriteData(0x30+set_d);
LCD1602_WriteCom(0x80+0x48);                                                                                                    }
if(k_num==3)
{
high++;
if (high>=temp_max)
high=0;
LCD1602_SetTemp(13,high);
LCD1602_WriteCom(0x80+0x0F);//                                                  LCD1602_WriteCom(0x80+0x40+8);                                                                                                    }
if(k_num==4)
{
low++;
if (low>=temp_max)
low=0;
LCD1602_SetTemp(13+0x40,low);                                                  LCD1602_WriteCom(0x80+0x4F);//                                                  LCD1602_WriteCom(0x80+0x40+13);
}
}
}
}}
void key3_minus()//功能减
{
if(k_num!=0)
{
if(k3==0)
{
Delay1us(5);
if(k3==0)
{
while(!k3);
if(k_num==1)
{
if (set_t<=0)
set_t=high+1;
set_t--;
LCD1602_SetTemp(4+0x40,set_t);                                                  LCD1602_WriteCom(0x80+0x46);                                                                                                    }
if(k_num==2)
{
if (set_d<=0)
set_d=10;
set_d--;
LCD1602_WriteCom(0x80+0x48);
LCD1602_WriteData(0x30+set_d);
LCD1602_WriteCom(0x80+0x48);                                                                                                    }
if(k_num==3)
{
if (high<0)
high=temp_max;
high--;
LCD1602_SetTemp(13,high);
LCD1602_WriteCom(0x80+0x0F);//                                                  LCD1602_WriteCom(0x80+0x40+8);                                                                                                    }
if(k_num==4)
{
if (low<=0)
low=high;
low--;
LCD1602_SetTemp(13+0x40,low);                                                  LCD1602_WriteCom(0x80+0x4F);//                                                  LCD1602_WriteCom(0x80+0x40+16);                                                                                                }                                }
}
}
        }
void keyscan()//按键检测
{          key1_switch();
key2_add();
key3_minus();}
void LCD1602_SetTemp(uchar add,uchar dat)//数码管制定位置显示
{
uchar head,body,end;
head=dat/100;
body=dat%100/10;
end=dat%10;
LCD1602_WriteCom(0x80+add);
LCD1602_WriteData(0x30+head);
LCD1602_WriteData(0x30+body);
LCD1602_WriteData(0x30+end);}
void main(
){
LCD1602_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 (count==10)//让温度每0.5s刷新一次
{                        count=0;
        LCD1602_ShowTemp(Ds18b20ReadTemp());
}}

网友A(2021-05-27):
这个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