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数码管proteus仿真

楼主(2019-12-15):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ime1[8];
code seven_tab[15]=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9,-,
sbit rtc_clk=P3^6;  //ds1302的串行时钟,控制数据的输入与输出
sbit rtc_data=P3^4;  //双向数据线
sbit rtc_rst=P3^5;  //复位引脚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sbit p2_4=P2^4;
       /*ds1302读,写都要先执行读地址
         ds1302的双向数线是以为一位执行
    */
void write1302(uchar address,uchar date)    //向ds1302写
{
   uchar n;
   rtc_rst=0;  //复位引脚低电平
   _nop_();      //延迟一个周期
   rtc_clk=0;  //时钟为低电平
   _nop_();
   rtc_rst=1;  //复位引脚置高,开始执行
   _nop_();
  for(n=0;n<8;n++)           //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rtc_data=address&0x01;   //  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ess>>=1;       //地址数据向右移一位
  rtc_clk=1;       //串行时钟拉高,执行写入数据
  _nop_();
  rtc_clk=0;     //串行时钟拉高,为下一个数据写入做准备
  _nop_();
  }
  for(n=0;n<8;n++)          //开始传送八位地址数据
  {
     rtc_data=date&0x01;      //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date>>=1;           //地址数据向右移一位
  rtc_clk=1;
  _nop_();
  rtc_clk=0;
  _nop_();
  }
  rtc_rst=0;      //结束复位拉低
  _nop_();
}
uchar read1302(uchar address)  //向ds1302读
{
   uchar n,dat,dat1;
   rtc_rst=0;
   _nop_();
   rtc_clk=0;
   _nop_();
   rtc_rst=1;
   _nop_();
   for(n=0;n<8;n++)              //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rtc_data=address&0x01;   //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ess>>=1;       //地址数据向右移一位
  rtc_clk=1;
  _nop_();
  rtc_clk=0;
  _nop_();
   }
    _nop_();
   for(n=0;n<8;n++)             //读取8位数据
   {
     dat1=rtc_data;
  dat=(dat>>1)|(dat1<<7);
  rtc_clk=1;
  _nop_();
  rtc_clk=0;
  _nop_();
   }
   rtc_rst=0;
    _nop_();
rtc_clk=1;
_nop_();
rtc_data=0;
_nop_();
rtc_data=1;
_nop_();
return d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