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修改一下程序使左电机输出4v,右电机输出5v,

楼主(2019-12-15):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unsignedcharuc;
typedefunsignedintui;
#defineMotoP1
ucCom;

voidInit();                //初始化程函数
voidSend(uca);        //发送字符函数
voidCont();                //接收指令函数

voidmain()
{
        Init();
        while(1)
        {
                if(RI==1)
                {
                        RI=0;
                        Com=SBUF;
                        Cont();
                }
        }
}

voidInit()
{
        ES=0;
        SCON=0x50;
        TMOD=0x20;
        TH1=TL1=0xFD;
        PCON&=0x7f;
        TR1=1;
        TI=0;
        RI=0;
        ES=1;
        Moto=0x00;
}

voidSend(uca)
{
        TI=0;
        SBUF=a;
        while(TI==0);
        TI=0;
}

voidCont()
{
        switch(Com)
        {
                case'5':
                        Moto=0x00;                //00000000停止
                        Send(Com);
                        break;
                case'2':
                        Moto=0x0d;                //00000101        前进
                        Send(Com);
                        break;
                case'4':
                        Moto=0x05;                //00001101        左转
                        Send(Com);
                        break;
                case'6':
                        Moto=0x07;                //00000111        右转
                        Send(Com);
                        break;
                case'8':
                        Moto=0x0a;                //00001010        后退
                        Send(Com);
                        break;
                default:
                        Moto=0x00;
                        Send(Com);
                }
}

网友A:
你这个表达感觉不清楚..你说的4V和5V中的V是电压吗?

网友B:
这个还真做不到。调整占空比可以模拟出你想要的效果,但不是结果。

网友C:
应该不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表达感觉不清楚..你说的4V和5V中的V是电压吗?

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