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测量电池"内阻"行吗?

楼主(2019-12-15):
比较空载开路电压和一定电流时的端电压差:"ΔV/ΔI"能不能反映电池内阻的大小?全电路欧姆定律I=V/(R+r)好像反映不出来内阻r和负载R的关系呀?

网友A:
是可以的,不过需要公式

网友B:
全电路欧姆定律,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好像不是很准哦

网友D:
这么做可以粗略估计电池内阻,但是电池内阻会随电流大小变化而变化,这个变化是比较轻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电路欧姆定律,应该可以吧

那为什么还要专门的内阻测量仪?交流电源,"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做可以粗略估计电池内阻,但是电池内阻会随电流大小变化而变化,这个变化是比较轻微的

"电池内阻随输出电流大小变化"?全电路欧姆定律看不出来呀?

楼主:
全电路欧姆定律应高没问题吧?为什么不准?是测量仪器问题还是别的问题?电流,电压的测量准确度不是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内阻随输出电流大小变化"?全电路欧姆定律看不出来呀?

电流流过内阻会发热的,电流改变了的话,电阻的温度会变化的。所以测量的可能不很准确。

网友F(2020-10-30):
不要用空载和带载比较,这不准!用带1A电流左右和带2A电流左右时候的ΔV/ΔI来计算(2安时电池)。

网友F:
对不是高倍率放电的(非动力电池)电池,用0.1c放流与0.3c放流的ΔV/ΔI计算。

网友G:
那可能不是很准确。

网友H:
应该不能,计算出来的是R的大小

网友I(2021-12-28):
内阻不是恒定的,特别是电池内阻,随 电量减少而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