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6M GPS模块的使用经验总结

楼主:
      最近使用GPS 模块做了一些东西,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在解决之后我整理总结希望能对初学者有帮助。
       我用GPS 模块主要是检测经纬度和本地时间,包括年月日,时分秒。还是很准确的。然后将GPS模块得到的数据可以通过串口发送到串口屏上,也可以发送到LCD屏幕。

1.GPS 模块的到的时间为UTC时间所以需要用函数进行转化为自己所在时区的时间日期。单片机代码如下:

int time[4];          //储存时间  年 月 日 小时
// UTC时间转换为本地时间函数
void UTCTOLocalTime(){
   int year,month,day,hour;
   int lastday = 0;          // 月的最后一天的日期
   int lastlastday = 0;      // 上月的最后一天的日期
   year = gpsx.utc.year;     //已知的UTC时间
   month = gpsx.utc.month;   //已知的UTC时间
   day = gpsx.utc.date;      //已知的UTC时间
   hour = gpsx.utc.hour + 8; //已知的UTC时间+所在的时区,这里选择的是第八时区

    if(month==1 || month==3 || month==5 || month==7 || month==8 || month==10 || month==12){
        lastday = 31;
        if(month == 3){
            if((year%400 == 0)||(year%4 == 0 && year%100 != 0))//判断是否为闰年,年号能被400整除或年号能被4整除,而不能被100整除为闰年
                lastlastday = 29;                              // 闰年的2月为29天,平年为28天
            else
                lastlastday = 28;
        }
        if(month == 8)
            lastlastday = 31;
    }
    else if(month == 4 || month == 6 || month == 9 || month == 11){
        lastday = 30;
        lastlastday = 31;
    }
    else{
        lastlastday = 31;
        if((year%400 == 0)||(year%4 == 0 && year%100 != 0))// 闰年的2月为29天,平年为28天
            lastday = 29;
        else
            lastday = 28;
    }

    if(hour >= 24){// 当算出的区时大于或等于24:00时,应减去24:00,日期加一天
            hour -= 24;
            day += 1;

            if(day > lastday){ // 当算出的日期大于该月最后一天时,应减去该月最后一天的日期,月份加上一个月
                day -= lastday;
                month += 1;

                if(month > 12){// 当算出的月份大于12时,应减去12,年份加上一年
                    month -= 12;
                    year += 1;
                }
            }
        }
    if(hour < 0){// 当算出的区时为负数时,应加上24:00,日期减一天
            hour += 24;
            day -= 1;
            if(day < 1){ // 当算出的日期为0时,日期变为上一月的最后一天,月份减去一个月
                day = lastlastday;
                month -= 1;
                if(month < 1){ // 当算出的月份为0时,月份变为12月,年份减去一年
                    month = 12;
                    year -= 1;
                }
            }
        }
   //得到转换后的本地时间
   time[0] = year;
   time[1] = month;
   time[2] = day;
   time[3]= hour;
}

通过这段代码就可以通过调用time[];数组来调用自己调整过的数据了。

2,GPS通过LCD屏幕显示,代码如下
//显示GPS定位信息
void Gps_Msg_Show(void)
{
         float tp;
        POINT_COLOR=BLUE;
        tp=gpsx.longitude;
        sprintf((char *)dtbuf,"Longitude:%.5f %1c   ",tp/=100000,gpsx.ewhemi);        //得到经度字符串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dtbuf);
        tp=gpsx.latitude;
        sprintf((char *)dtbuf,"Latitude:%.5f %1c   ",tp/=100000,gpsx.nshemi);        //得到纬度字符串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dtbuf);
        tp=gpsx.altitude;
         sprintf((char *)dtbuf,"Altitude:%.1fm     ",tp/=10);                                    //得到高度字符串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dtbuf);
        tp=gpsx.speed;
         sprintf((char *)dtbuf,"Speed:%.3fkm/h     ",tp/=1000);                                    //得到速度字符串
         LCD_ShowString(30,190,200,16,16,dtbuf);
        if(gpsx.fixmode<=3)                                                                                                    //定位状态
        {
                sprintf((char *)dtbuf,"Fix Mode:%s",fixmode_tbl[gpsx.fixmode]);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dtbuf);
        }
        sprintf((char *)dtbuf,"Valid satellite:%02d",gpsx.posslnum);                         //用于定位的卫星数
         LCD_ShowString(30,230,200,16,16,dtbuf);
        sprintf((char *)dtbuf,"Visible satellite:%02d",gpsx.svnum%100);                         //可见卫星数
         LCD_ShowString(30,250,200,16,16,dtbuf);
        sprintf((char *)dtbuf,"UTC Date:%04d/%02d/%02d   ",time[0],time[1],time[2]);        //显示UTC日期
        LCD_ShowString(30,270,200,16,16,dtbuf);
        sprintf((char *)dtbuf,"UTC Time:%02d:%02d:%02d   ",gpsx.utc.hour+8,gpsx.utc.min,gpsx.utc.sec);        //显示UTC时间
          LCD_ShowString(30,290,200,16,16,dtbuf);
}

主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float tp=gpsx.longitude;
        float w=gpsx.latitude;
        u16 i,rxlen;
        u16 lenx;
        u8 key=0XFF;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384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USART2_Init(38400);        //初始化串口2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40,200,16,16,"NE0-6M GPS TEST");
        if(Ublox_Cfg_Rate(1000,1)!=0)        //设置定位信息更新速度为1000ms,顺便判断GPS模块是否在位.
        {
                   LCD_ShowString(30,120,200,16,16,"NEO-6M Setting...");
                while((Ublox_Cfg_Rate(1000,1)!=0)&&key)        //持续判断,直到可以检查到NEO-6M,且数据保存成功
                {
                        USART2_Init(9600);                                //初始化串口2波特率为9600(EEPROM没有保存数据的时候,波特率为9600.)
                          Ublox_Cfg_Prt(38400);                        //重新设置模块的波特率为38400
                        USART2_Init(38400);                                //初始化串口2波特率为38400
                        Ublox_Cfg_Tp(1000000,100000,1);        //设置PPS为1秒钟输出1次,脉冲宽度为100ms
                        key=Ublox_Cfg_Cfg_Save();                //保存配置
                }
                   LCD_ShowString(30,120,200,16,16,"NEO-6M Set Done!!");
                delay_ms(500);
                LCD_Fill(30,120,30+200,120+16,WHITE);//清除显示
        }
        while(1)
        {
                UTCTOLocalTime();
                delay_ms(1);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rxlen=USART2_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for(i=0;i<rxlen;i++)USART1_TX_BUF[i]=USART2_RX_BUF[i];
                         USART2_RX_STA=0;                           //启动下一次接收
                        USART1_TX_BUF[i]=0;                        //自动添加结束符
                        GPS_Analysis(&gpsx,(u8*)USART1_TX_BUF);//分析字符串
                        Gps_Msg_Show();                                //显示信息
                        printf("Beijing Time:%02d/%02d/%02d %02d:%02d:%02d",time[0],time[1],time[2],time[3],gpsx.utc.min,gpsx.utc.sec);
                        printf("%.5f  %1c %.5f %1c" ,gpsx.latitude/=100000,gpsx.nshemi,gpsx.longitude/=100000,gpsx.ewhemi);
                 }
                if((lenx%500)==0)LED0=!LED0;
                lenx++;
        }
}

网友A(2020-05-22):
为啥我在室外也全显示0呢

网友B(2022-05-10):
ESP8266怎么连接

网友B:
有ESP8266连接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