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直流电机转速控制和测量装置

楼主(2019-12-16):
/**************************************************************************************
实验现象:k3控制电机加速,k4控制电机减速,一个档位对应一种蜂鸣器频率,两个定时器,一个用于控制电机转速pwm,另一个控制蜂鸣器频率
接线说明: (具体接线图可见开发攻略对应实验的“实验现象”章节)
        本实验基于普中51单片机开发板
                   1,单片机-->LED&交通灯模块
                                   P20-->D1
                                        P0-->J6

                                        LSA=P2^2;
                                        LSB=P2^3;
                                        LSC=P2^4;

                                        led=P2^0; //定义P20口是beep
                                        P21;      //定义P21 为脉宽输出引脚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beep=P2^0;         //定义P20口是Beep(high)
sbit P21=P2^1; //定义P21 为脉宽输出引脚--接电机

//sbit k1=P1^0;         //定义period增加
//sbit k2=P1^1;//定义period减少
sbit k3=P2^5;//定义high增加
sbit k4=P2^6;//定义high减少
sbit k5=P2^7;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显示0~F-x的值

u16 period=100;
u16 high=50;
u16 high1=65;

void led();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u8 index[8]={0};
        u8 ration=high/period*100;//占空比

        index[0]=period/1000;
        index[1]=period%1000/100;
        index[2]=period%1000%100/10;
        index[3]=period%1000%100%10;
//        index[4]=high/1000;
//        index[5]=high%1000/100;
        index[6]=high/10;
        index[7]=high%10;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index[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key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
{
        if(high<0||high==90)
        {
                high=50;
                led();
        }

        if(k3==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3==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TR0=1;
                        TR1=1;
                        high+=10;
                        led();
                }
                while(!k3);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4==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4==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TR0=1;
                        TR1=1;
                        high-=10;
                        led();
                }
                while(!k4);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5==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5==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TR0=0;
                        TR1=0;
                        P21=0;
                        beep=0;
                        high=0;
                        led();
                }
                while(!k5);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led()
{
        switch(high)
        {
                case  0:P1=~0x00;break;
                case 10:P1=~0x01;high1=5;break;
                case 20:P1=~0x03;high1=20;break;
                case 30:P1=~0x07;high1=35;break;
                case 40:P1=~0x0f;high1=50;break;
                case 50:P1=~0x1f;high1=65;break;
                case 60:P1=~0x3f;high1=80;break;
                case 70:P1=~0x7f;high1=90;break;
                case 80:P1=~0xff;high1=100;break;
        }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Init()
{
        TMOD|=0X1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TR1=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Init();  //定时器初始化
        led();

        while(1)
        {
                keypros();
                DigDisplay();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time;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time++;
        if(time==high)
        {
                P21=0;
        }
        else if(time==100)
        {
                P21=1;
                time=0;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16 time1;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time1++;
        if(time1==high1)
        {
                beep=0;
        }
        else if(time1==200)
        {
                beep=1;
                time1=0;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看内容